单片机能取代dcs和plc吗?

楼主(2003-11-20):
各位,我是刚毕业的,以前没怎么学过dcs和plc。我记得在学习单片机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单片机是简单的计算机,编程过程中很象汇编语言的编程,按道理单片机应该比dcs和plc先进啊,请问为什么把单片机用在过程控制呢?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A(2002-11-01):
单片机可用于简单的回路控制,但不能用于DCS这种复杂的系统

楼主:
to 自控人: 谢谢指教,再请教您,什么才算简单的回路控制,我们公司前些天要做一个控制50台电机的控制系统,可以用单片机吗?

网友B:
呵呵,建议你最好不要用单片机了

楼主:
你可以用工控机去控制啊,成本也贵不了多少,028-89836564

网友C(2003-11-12):
早期简单的plc的处理器其实就是单片机

网友D:
控制50台电机的控制系统,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每台电机,再组网用上位机管理数据。

网友E:
如果你不闲麻烦的话可以用单片机, 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D:
:) 没有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