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3-11-20):
我们正在做一个项目: 有一个1立方米的密封的箱体,温度需要控制在23度正负0.5度,我们在舱内放置加热棒,温度低时候,加热,温度高的时候停止加热 舱内放置一个温度变送器,带有485接口,采用研祥的工控机,软件采用vb编程,温度的采集通过485口,加热棒的控制采用研祥的继电器输出板卡, 请问:在vb中编程怎样使用PID算法,控制加热棒,使控制温度达到要求!!谢谢各位朋友!! (第一次使用PID,不知道怎样使用)

网友A:
建议直接采用 AI-708 仪表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达到较高精度, PC 机通过 RS485 作为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