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03-11-20):
我刚学单片机,做了一个串口小程序,通过仿真机,可以看到相关状态字都能写到寄存器中,可是MOV SBUF,??后,SBUF中的值没有变化,用示波器看单片机的发送端也毫无反应,请问各位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03-10-09):
能否把详细资料发给我,可以帮你看看! email to liuhong674@sohu.com

网友B(2003-11-20):
你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吧:没有写控制字、没有设置波特率、没有启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