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制动电阻计算方法

楼主(2003-11-20):
3kw,1.5kw电机;SIEMENS变频器,需快速停机,准确定位!请教选择制动电阻的方法?推荐几种制动电阻更佳!!

网友A:
可查找MM440变频器使用大全,上面有电阻的选型。制动电阻可选国产

网友B: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 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

网友C: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在丹佛斯变频器的操作书有介绍,可以借鉴:

网友D:
可参考英威腾变频器产品说明书,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算,但我是真心想告诉你的,所以只能这样了。 变频器容量HP(KW)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按100%制动转矩) 规格 数量(个) 规格 数量(个) 2(1.5) B5-014或内置 1 250Ω/260W 1 3(2.2) 1 150Ω/390W 1 5(4) B5-024或内置 1 100Ω/520W 1 7.5(5.5) 1 75Ω/780W 1 10(7.5) B5-034或内置 1 50Ω/1040W 1 15(11) 1 50Ω/1040W 1 20(15) 1 40Ω/1560W 1 25(18.5) B5-044 1 32Ω/4800W 1 30(22) 1 27.2Ω/4800W 1 40(30) 1 20Ω/6000W 1 50(37) B5-054 1 16Ω/9600W 1 60(45) 1 13.6Ω/9600W 1 75(55) 1 10Ω/12000W 1 100(75) B5-064 1 6.8Ω/12000W 1 125(90) 1 6.8Ω/12000W 1 150(110) 1 6.8Ω/12000W 1 200(160) 2 6.8Ω/12000W 2 250(185) 3 6.8Ω/12000W 3 300(220) 3 6.8Ω/12000W 3

网友E:
电动机 制动电阻     数量 1.5kW 250Ω/260W 1 2.2kW 150Ω/390W 1 4.0kW 100Ω/520W 1 5.5kW 75Ω/780W      1 7.5kW 50Ω/1040W 1 11kW 50Ω/1040W 1 15kW 40Ω/1560W 1 18.5kW 32Ω/4800W 1 22kW 27.2Ω/4800W 1 30kW 20Ω/6000W 1 37kW 16Ω/9600W 1 45kW 13.6Ω/9600W 1 55kW 10Ω/12000W 1 75kW 6.8Ω/12000W 1 90kW 6.8Ω/12000W 1 110kW 6.8Ω/12000W 1 160kW 6.8Ω/12000W 2 185kW 6.8Ω/12000W 3 220kW 6.8Ω/12000W 3

网友F:
我有参考,

网友G:
有没有公式? 求告!

网友H: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I(2004-08-07):
受益匪浅

网友J(2009-06-12):
大家好! 我深圳西凯士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关于制动电阻的选型,我这里有选型手册,有兴趣的朋友请加Q:910605971索取!电话:13554955169

网友K:
各位好,我是深圳权霸电子的业务.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等变频周围设备.欢迎登录www.szquanba.com参考指导!谢谢各位,

qq1071908081,欢迎各位参加讨论,电话1380223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