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在小型冷库的应用

楼主(2003-11-20):
要求 某船用冷藏库由菜库和肉库组成,分别有一台风机进行风冷、制冷压缩机有两台可根据需要选定一台或两台同时工作也可以通过开关强制两台时间工作。 LOGO!的解决方案 库温由两只温度继电器实行两点式控制。压缩机的运行由两只压力继电器控制,压缩机产生的制冷液由电磁阀控制分别送至菜库或肉库的蒸发器通过风机运转对全库制冷。压缩机运转时必须有水冷却,若压缩机运转10秒后仍无冷却水(通过水压力继电器检测)压缩机停转,同时发出声光报警,压缩机正常运转后三分钟内仍有水冷却。压缩机采用排出压力过高保护和电机过载保护。一旦出现上述故障发出声光报警,故障未排除不能启动。 使用的部件 LOGO! 230RC I 1 菜库温度下限继电器 I 2 菜库温度上限继电器 I 3 肉库温度下限继电器 I 4 肉库温度上限继电器 I 5 1#压缩机吸入压力低限 I 6 1#压缩机吸入压力高限 I 7 1#压缩机排除压力过高 I 8 2#压缩机吸入压力低限 I 9 2#压缩机吸入压力高限 I 10 2#压缩机排除压力过高 I 11 2#压缩机选择开关 I12 冷却水压力继电器 Q1 菜库风机电机接触器 Q2 菜库制冷电磁阀 Q3 肉库风机 Q4 肉库制冷电磁阀 Q5 1#压缩机接触器 Q6 2#压缩机接触器 Q7 冷却水电磁阀 Q8 故障声光警报 优点和特点 ---- 减少了电气元件提高了可靠性,控制简单,在实际应用中维护工作量大大降低,保证可靠制冷。

网友A(2000-11-10):
LOGO!我倒用过几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基本上只有一两年 寿命,现在送给我我都不敢用

网友B(2000-12-13):
其实“ LOGO ”功能简单,价格并不比小型PLC便宜,你又何必用 “LOGO” 而不用PLC呢?何况PLC功能更强。

网友C:
去年销售近4000个LOGO!,少于20个损坏,且大部分人为损坏。若LOGO!也用不了,其他PLC甭谈。LOGO!24RCO人民币495元,贵不贵?要买找我!021-64410666。

网友D:
logo!其实=小型PLC+HMI+编程器 实在是需要经常修改参数的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据我所知它产在德国本土,质量还好,我在不同的应用里已经用过10几个,还是很方便的,越简单的往往是最好交工的、最好培训的、最好操作的、最可靠的。

网友E(2001-04-23):
我正准备将一种小机器从plc换成类似logo!的智能控制器,国产的进口的都可以,8点进6点出,清推荐几款,要求带显示屏. E-mail;88-77@163.com

网友D:
logo还可以不过要选质量好一点的,西门 子

网友F(2001-11-02):
我不知道logo的质量也有问题。   她不是西门子生产的吗?   怎么知道质量好?

网友G:
那里有 说明书一类的?

网友H(2002-01-16):
我说几点: 我用过LOGO!和默勒的EASY,敢觉EASY比LOGO!先进. LOGO!用逻辑图来编程,只要学过数子电路就行,无非是与或非. EASY用梯型图编程更简单.EASY比LOGO!直观. LOGO!230RC型带时钟液晶显示800-900元,6入4出不带模拟输入.240V继电输出. EASY412带时钟液晶显示8入4出,I7-I8既可模拟输入也可开关输入1300元. 两者均可连微机串口,并可编程和监示,并可通用.接口都一样. 我有两个的手册. LOGO!比EASY开发的早一些,实质上是小型"PLC".用途比PLC广,许多场 合PLC大才小用.变频控制柜1拖多方案中用最合适,硬件图不用改,只须修改程序即可,我给石油上做的几个方案,因工况不同修改程序既完成调试. 若降低成本可选用不带液晶显示连微机串口编程.

网友G:
具体一点,如何编程?怎样操作?跟PLC有何不同?

网友I(2002-11-21):
LOGO其实不叫PLC,只能称为智能继电器,它适用于小型自动化作业中,用于逻辑控制,用小型PLC完全能取代它,但那太浪费了。 我有一款新型的机子----台安GENIE,性能与LOGO完全相同,且价格更优惠。 各位有兴趣吗?

网友D:
有关LOGO的说明书在西门子网站上可以找到,关于报价可以在《控制元件》中的北京众恒的报价中查到,但是他们的报价比较高,一般可以打七折左右!

网友J:
有没有资料,劳烦各位发一点.zhangweikun@163.com

网友D(2002-12-21):
LOGO是挺好的,但是他没有不用进入程序而直接在面板上修改参数的功能(象计数器,计时器),我这里有法国产的类似于LOGO的产品可面板修改参数而且还有6个特殊功能,模拟量输入可达到8个,价格与LOGO相当,哪位感兴趣可与本人联系,可提供资料。 e-mail:aleon@cmmail.com

网友K(2003-11-20):
完全同意峥:的说法: LOGO!用逻辑图来编程,只要学过数子电路就行,无非是与或非.    EASY用梯型图编程更简单.EASY比LOGO!直观. 不过"EASY412带时钟液晶显示8入4出,I7-I8既可模拟输入也可开关输入1300元"这个不同意..现在EASY412面价最高也就1105少的808..打折后就便宜了.

网友L(2004-06-29):
LOGO的软件V3.0哪有下载?不要DEMO版的!能给我发EMAIL:7560836@SINA.COM 谢谢!

网友M(2005-06-05):
LOGO,有10点输出的吗? 大概多少钱?

网友N:
TO化工,峥: 你们的意见我不苟同,你们认识的是老的LOGO! 现在是第5代的LOGO!, 不但可以用逻辑图来编写,也可以用梯形土来编写,这两个可以互译.而且在价格方面(8入4出的主机)只要700多点.800-900都过去好几个时代了!现在第五代的LOGO 还增加了PID调节功能,模拟量输出功能等等,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LOGO!的可以找我,联系方法13816118912 董先生

网友O: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德国图尔克公司最新产品BoxX智能控制继电器,功能与LOGO!相似,并具有语音报警及远程控制功能。另外操作面板可拆卸,数字,模拟量输入自动识别。特别适用于控制点数在20点以内的小型控制系统,大大节约成本。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Tel:022-83988188-8216 E-mail:tjmdwh@eyou.com

网友P(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

网友Q:
我需要LOGO的中文手册,EASY的中文手册也可以,我需要改进一些设备,可以使用,请邮件guitianyu822@163.com.

网友R:
还不如用plc方便

网友H:
siemens支持: 你说的很对.这个贴子是几年前的.那时我用确实是那样的.不过最近我用了西门子的LOGO,功能非常强大.叫小型PLC已不为过. 梯型图和逻辑图互转,可以同时用,而且LOGO V4.0还支持在线仿真.模拟量和扩展功能很强,而且防尘做的好,液晶显示很亮.缺点是大的程序输起来不直观.所以用LOGOV4.0软件通过电脑输方便快捷. LOGO带模拟和万年历及时钟功能,做过恒压供水控制的都知道,有万年历就可以编程实现一年中的任一时间段完成泵的起停,有模拟量入出.所以小型恒压供水控制,恒压输油,路灯,照明,等很好. 软件的获得是这样的,只要购买了最新LOGO,可以向西门子自动化索要,三天就到.网上下载的目前都是演示版,不能下载.正版的包括全部文档400M,很大.

网友S(2006-01-09):
我有正版的logo! sofe comfort v4.0以上版本,120元/份,容量693M,压缩后容量317M.需要请联系。
zhbibo@sina.com

网友T(2007-03-08):
你好!我的邮箱是:yunhai2006@163.com

网友U(2007-04-10):
想用便宜好用LOGO,请kqchen@126.com

网友V(2007-07-26):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W(2008-06-08):
施耐德----法国高诺斯
法国高诺斯是施耐德旗下主要品牌,他专注于逻辑控制器,控制继电器,电机,开关等行业。
施耐德逻辑控制器由高诺斯代工。他的万控器空能强于西门子LOGO ,施耐德自己的逻辑控制器。高诺斯万控器可以软件仿真,自带模拟量处理不用加扩展,外屏按钮可以修改参数比如温度等,他的内存高于类似逻辑控制器。并且原装法国进口,认证齐全。性价比优势明显。而且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可以采用模块化的FBD编程,工程师一天就能学会。
我公司专业代理高诺斯产品。是国内最大代理,电机,开关类亚洲第一。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X:
西门子 LOGO 12/24RCO 6ED10522MD000BA5
扩充模块DM1624R 6ED10551NB100BA0
电源 24V 1.3A 6EP13311SH02
                                                       我有一个 套               13160977063  QQ394624853  广东佛山

网友Y(2011-09-08):
LOGO有沒有溫度顯示,溫控器完全可以滿足這些要求!

网友Z(2011-11-17):
11月跳槽还赚钱拉~ #招聘#上海纯德资企业需找工作2-3年,懂PLC或者Labview其一就行,有非标测试设备搭建经历的工程师,合适者有额外跳槽金,月薪均近万,培训体系完善;管中餐,交通不收钱;进去后满一年享受10天的年假,每年增长一天。每个部门有名额入选到MBA等培训计划,请联系 QQ:2506650084

网友AA:
特价LOGO                联系Q:348 976 808   电话:020- 82 32 38 39            广州欧蓝自动化

LOGO!
LOGO! 24                            6ED1 052-1CC00-0BA6
LOGO! 24o                         6ED1 052-2CC00-0BA6
LOGO! 12/24RC               6ED1 052-1MD00-0BA6
LOGO! 12/24RCo             6ED1 052-2MD00-0BA6
LOGO! 24RCAC/DC         6ED1 052-1HB00-0BA6
LOGO! 24RCoAC/DC        6ED1 052-2HB00-0BA6
LOGO! 230RC                    6ED1 052-1FB00-0BA6
LOGO! 230RCo                 6ED1 052-2FB00-0BA6
LOGO! TD                           6ED1 055-4MH00-0BA0

网友AB(2019-01-02):
LOGO! 230RC  用了一段时间,不显示,电源在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C(2019-03-07):
OGO!我倒用过几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基本上只有一两年 寿命,现在送给我我都不敢用

网友AD:
下看看有沒有幫助,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