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修理

楼主(2003-11-20):
我厂有一台SAMCO-M变频器,开机后既跳“E┎C”(内部CPU的误动作),这里那一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多谢了!!!

网友A: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 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网友B:
谢谢李老师的无私贡献!

网友A:
有的人竟然打来电话问18.5KW的容量数是多少?就是15KW与22KW之间的数值29.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无私贡献,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A:
当然也可能不只这原因,搞好再来说明是不是这样!

楼主:
是这个原因,多谢了。

网友A:
给别人维修这样情况的变频器时可不能收几千块钱,以后一朝客户知道了会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