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离心风机上的应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3-11-20):
各位大虾:    我有一台吉林四平鼓风厂生产的离心风机,型号:Y4-73-11-11D,电机型号:Y280S-4,功率75Kw。该台风机平时运行时风档板只打开50%。请教各位该台风机配多大功率的变频器?节电效果如何?谢谢! 各位大虾: 小弟在给这台风机造节能改造时又遇到了一个难题,还望各位帮忙解答!本人为这台风机配备的是75Kw变频器,可是风机不能起动,变频器出现保护现象,请教各位!是否变频器功率配小了?该风机原采用的是Y/△方式起动的,起动电流高达500A、运行电流105A。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增大90KW,将启动组参数重新上设定!!!!!!!!!!!!!!!!!!!!!!!!1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具有软启动功能,变频器的功率应该是匹配的。变频器出出的是哪种保护?你应根据实际情况去分析。还有原来的启动方式是星-三角,应该让启动装置转到三角后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C:
慢慢的加速,加速时间设几分钟,不行的话来点转矩提升。

网友D:
有了变频器就不用Y-△启动了。

网友E: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F:
一、将加速时间延长;二、适当将转矩提升值设高一点;三、先将风机制动,然后再启动。如这三招不好使,那你只有多花点银子换一个大的;另外,记住一点,将减速时间延长至一分钟以上或设置为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