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松下FP1的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03-11-21):
哪位知道松下FP1的编程电缆,即FP II编程器和PC连接电缆以及FP1可编程控制器与PC机相连的电缆的制作方法。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绝对简单!!!!我亲手作过,没有一点问题!!!因为FP的PLC采用RS232接口,只要随便找根三心线就能搞定,有屏蔽更好。PC机那边要一个232的公头,接2,3,5。PLC那边要尝试一下,找个鼠标头改造一下。

网友B(2004-06-13):
请帮帮我吧,我急需电脑COM口与FP1相连的编程电缆的自制图,我想自制一条。多谢!多谢!auqfmd@163.com

网友C(2004-07-21):
松下FP0,FP2,FP∑,都是232的接口没错。但是FP1好象?呵呵。永治 同志还是去好好看看资料吧

网友D:
FP1编程口是RS422的,去买一个RS232转RS422的转接头就可以连接了.主要是FP1编程口比较特别,插头不太好找.针脚定义上松下网站上看一下,有图片.

网友E:
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看看 HTTP://SZWY2002.B2B.HC360.COM

网友F:
做一条不如买一条

网友G:
永治同志说出了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又错了一小问题!呵呵..

网友H(2008-04-30):
FP2的我按照松下下载线的图做的还是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I:
需要连线 编程电缆可以联系 交流

QQ  72781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