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和RS232的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3-11-21):
现在CQM1H和RS232之间进行通信,请问他们之间连接线的线序是什么啊。是2-3 3-2 5-5 吗?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CQM1H的接口说明,确定2.3哪个是发,哪个是收.标准的PC9芯COM口是3发2收,25芯是2发3收,你收接发,发接收,对应接上就可以拉.5--5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