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清除CPU密码后系统模拟量如何调整?

楼主(2003-11-21):
我这儿有一台S7200(CPU215)程序密码忘记了,现在我想修改程序没办法,但我电脑里存有原程序并且已修改好,于是我把PLC里原来的程序全部清除,(输入CLEARPLC)然后重新上载新程序.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情况,系统运行各部分动作正常,但频率只上升到下限频率(设定)后就不再变化了,起不到变频的闭环控制作用。      经查资料,我知道S7-200的系统手册上说:清除CPU存储器会导致输出关闭,那么与PLC相连的设备是不是也需要重新调整参数.我应该怎么去调?      请教各位大哥了!急...................

网友A:
pid调节的有些参数是否在DB块中,最好看一下PID调节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