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方法求助

楼主(2003-11-21):
我用三菱PLC控制继电器,当X0接通时,Y0输出,Y控制继电器线圈电源,假如该继电器烧坏,常开点便不能脱开,我需要用程序保护,让PLC报警,运行中断,故障排除后能自动恢复。我是初学PLC,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继电器的另外一个触点反馈给PLC进行判断

网友B:
不理解你的“继电器烧坏,常开点便不能脱开”什么意思?继电器线圈烧坏,常开点应该不能闭合才对,如果说触点由于电弧灼烧而粘在一起的话,才出现常开点不能断开的现象。 不管是那种情况,我觉得NATCH说得没错,用继电器的触点的状态反馈给PLC,配合PLC相应输出点状态进行判断。

网友C:
我认为你应该在报警电路中利用输也继电器的一个常闭点接在报警器的信号输入端,这样如果输入继电器一得电就断开报警器如果线圈坏了啊就报警。

网友D:
你应该在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点(都行)反馈到X输入再用时间进行控制Y输出的报警回路.

网友E:
唉,其实那样做没什么意思 有时继电器主触头好的,辅触头有问题,也会报警,很烦那 我基本都不作这个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