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二线制仪表

楼主(2003-11-21):
二线制仪表的电源是怎么供给的?接到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上时需要外接电源吗?

网友A:
请问: 您用的温控表是哪个品牌的,什么型号?

网友A:
一根线接电源正端,另一根接信号端,负端短接

楼主:
顺序是不是这样的: 二线制变送器正极<------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模拟量输入正极 | | | | 二线制变送器负极------------------------------->模拟量输入正极

楼主:
上面的错了,不好意思 顺序是不是这样的: 二线制变送器正极<------电源正极---电源负极<------模拟量输入正极 | | | | 二线制变送器负极------------------------------->模拟量输入负极

网友B:
顺序是这样的: 电源正极(24V+) ----> 二线制变送器正极 ----> 二线制变送器负极----> 模拟量输入正极 --(经过取样电阻)--> (模拟量输入负极 = 电源负极(24V-))。 取样电阻一般为 250 欧姆,产生压降 1-5 V (对应 4-20 mA )。

网友C:
同意周公所说 不过现在的许多模块都有配电功能。 只要在软,硬件组态时设置为二线制方式 接线方式 二线制变送器正极-模拟量输入正极 二线制变送器负极-模拟量输入负极

网友D:
周公所说,完全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相助,有没有二线制仪表的原理,我弄不明白其信号与电源是怎么共用一对线的

网友B:
电源—— 4 mA 信号—— 4-20mA(变化范围16 mA)

网友E:
二线制电流输出是一个电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