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体的温度检测

楼主(2003-11-21):
电源端子过热报警传感器有市场需求,关键看价格’的话是我说的。     我们长期从事红外测温的推广工作,我们目前大量推广的在线式红外测温模块,价格在 5000元上下,已经在中频感应加热行业大量使用,应用效果比较好。由于红外测温技术可以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测量温度,有许多用户询问红外测温用于高压带电体温度测量的问题,我们对此也做了一些探讨。     由于电流的作用,高压线的接头、闸刀的切合处一般是容易发热的部位,带电母排也有同样问题。简单直接的方法是传统的测温方法:热电阻或热电偶,技术比较成熟,成本也不高。但是由于这两种传感器电路单元需要供电,如果采用电池供电,经常更换电池既不方便也不安全,这是限制的第一个瓶颈。另外信号的传输过程中,线缆在高压的环境中如何布置、强电磁场的干扰也是一个问题,如果采用红外技术传输信号,如此多的信号如何调整分配也要琢磨。     对于高压线的接头,早就有红外测温产品问世,如西安的西北光学仪器厂(西光、西安沃尔仪器有限公司)的HCW-VA、HCW-VB 系列,属于便携式仪器,适合电力、铁路等行业架空输电线路使用,但价格也在万元以上,并不适合大量采用。     对于大量的配电柜内接头检测,目前有两个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法:一是开发新的手段,二是寻求相对廉价的红外测温传感器。     对于一,已经有光纤传感器和相应系统问世,这种传感器可以直接贴在可能的发热点,将温度信号对应的光(红外)传输到安全地点再转换成电信号检测并实现远传。     对于二,现在(去、今年)已经有千元以下(量大还可优惠)的红外测温传感器,可输出线性电压信号,这样的信号已经比较容易处理和传输。     根据我们的了解,用于高压线的接头、闸刀测温的用户希望红外测温单元的价格在千元以下(不包括仪表和计算机采集系统),再高可能就难以接受。毕竟它的使用数量是相当大的,价格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先前已经有用户因为价格的原因放弃了红外测温的方案,这是可以理解的。估计因为价格降低,现在应该是可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     大家也许还有更好的思路,希望多交流。

网友A:
“对于二,现在(去、今年)已经有千元以下(量大还可优惠)的红外测温传感器”--------可有资料,需要

网友B:
对于价格在30-300元/每端子,市场将有多大的需求?(不采用红外和光纤,采用低成本的传感器件。)

网友C:
间接测量可以吗

网友D:
红外测温传感器的供电和使用环境以及精度如何?测温范围在多少,请给予答复为谢。

楼主:
产品选型参数: HR—□□—□□□—□□—□□□□,其中: HR A B C D 厂家代号 选项 测温范围 透镜选项 附件选项 产品型号定义:S、C分别代表标准配置(S)和客户要求(C) A项定义;G,F分别代表固定焦距(G)和光纤传导(F) B项定义: T1:350℃~1000℃ T2:500℃~1200℃ T3;600℃~1400℃ T4;800℃~1800℃ T5:900℃~3000℃ C项定义:O—光学镜头 D项定义:前两个序号表示输出方式,后两个表示可选附件。V、I分别代表电压输出方式(V)和电流输出方式(I) 可选附件:01、窥视管;02、空气吹扫器;03、激光瞄准光纤。 4.2 性能指标 1)温度范围:350℃~3000℃(分段) 2)测量精度:士1%标定值) 3)重复精度:士0.5%(标定值) 4)响应时间:10毫秒 5)距离系数:40:1(能量90%) 6)光谱响应:0.85---1.08微米 7)输出方式;线性输出.0~5V、4~20mA 8)环境温度:电子模块:0~+55℃;光纤探头:--25~+150℃ 9)环境湿度:<90%RH 10)储存温度:—30~+85℃ 11)工作电源:±15VDC、0.5A 12)负载:电压型≥10K,电流型≤400Ω 13)可供附件:窥视管、空气吹扫器、激光瞄准光纤

网友E:
同志们请注意:用非接触式测温方式是否有可操作性和便利性。这种主动式测量方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可行的思路就是被动式测量,利用现在的微电子技术,将测温和数据发射集成在一起,再由接受装置分别接收。如果有批量需求,特别是对高压线上的温度测量,这可能是有效的方法。

网友F:
浅谈测温电缆FTLD、CTTC在电力工业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贾怀宇 (深圳南山科技园方大大厦1608室 P:C 518057 M:13609623270) 摘要:当前国内火灾探测技术滞后,无法有效避免火灾的发生。文中阐述了当前火灾探测系统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测温电缆组成的新一代防火系统的优点。 关键词:火灾隐患;误报;漏报;测温电缆;精确探测;“防”“消”结合。 Abstract:nowadays the fire probing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is backward,so people can not avoid the happening of fires effectively。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isadvantages of present fire probing system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which consists of continues thermocouple。 Key words:latent fire;misinformation;failure in report;continuous thermocouple;accurate detection;integration of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物质技术保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由于电力系统机构庞大,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五个环节节节相扣、紧密相关,其技术密集,设备贵重,内在联系紧密,在电力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使用和储存了多种可燃液体、气体、易燃粉尘、固体燃料和高温高压设备,其诸多的电气设备常伴有静电、火花、电弧和表面高温存在,高温管道、传输电缆密布于各个角落。因此,引发火灾发生的机率极高。事故出于麻痹,火灾起于隐患。安全生产是电力生产稳定、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指标,为了保障电力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消防环节首当其冲。针对突发事件,消防系统能否正常投入使用,实现抑制和扑灭早期火灾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电力系统电器、电缆火灾事故频频发生,常因一台设备故障或电缆延燃引发火灾而波及全厂乃至全网。追根溯源还是当前的火灾初期自动探测报警系统对隐患探测不够精确所至,系统漏报、误报频繁,特殊恶劣环境的火灾探测方案急待研究解决。 一.当前电力工业中消防报警系统的组成及系统缺陷 目前的消防报警系统由火灾探测系统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组成。其 主要目的是及早发现事故隐患,发出报警信号,以提示值班人员采取相 应的措施或启动联动控制系统以抑制火灾发生或扩大。然而由于传统的火灾探测系统智能化技术滞后,无法发现和分析初期的火灾事故隐患,难以实现其“预警”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因“防”与“消”不能完美结合而导致火灾事故频频发生。 1. 传统消防探测与灭火系统的组成 烟感探测器,温感探测器,烟温复合式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红外对射探测器,感温电缆,信号输入模块,手动报警按钮等组成。灭火系统主要由水喷雾灭火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以及移动式灭火系统等组成。 1.1 烟感探测器:仅限用于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烟感探测器要求燃烧形成的烟雾经过空气对流传输到探测器中,当烟雾浓度达到其报警设定值时才起动敏感元件发出报警信号,由主机进行反复的识别后再进行近一步的措施。根本起不到预报火警的作用,而且漏报、误报时常发生。 1.2温感探测器:由于目前的探测器采用模拟开关量式的定温型感温元件,故而无法显示和预告当前的温度值和温度上升的速率,68度以下的温度更无法探测,通常点式温感探测器仅限用于12m以下的一般建筑物中且容易受到现场不良环境的影响,缆式探测器常因现场恶劣的环境以及电磁、静电等种种干扰而漏报、误报。复合式探测器误、漏报率更高。 综上所述,传统的火灾探测器消而不防,安装繁琐,造价高昂,而且需要经常对探测器进清洁维护、保养,加之其极高的漏报、误报率,不但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失和浪费,而且使用户产生了“狼来了”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形象。 二.测温电缆简介 测温电缆FTLD、CTTC又称线型连续热电偶或寻热式热电偶,是近三十年来世界温度传感器技术发展取得的高、精、尖端技术成果,这两项专利产品具有独特的温度探测功能,完全不同于目前现有的其它温度传感器,它利用热电效应,能够连续自动产生与其长度所及范围内与之最高温度点温度相对应的毫伏信号,不仅能让用户测定温度异变的幅度和速率,而且能让他们确定温度异变的地点。由于它独特的本质安全型特性和精确无误报的优良品质,最初被发达国家作为高、精、尖端技术 设备铺设在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的舰舱以及军用飞机等准军事设备中。目前,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为人类预防、减少因“过 热”引起的事故和损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环境温度为:-40℃—+68℃时,由FTLD和CTTC组成的早期火灾探测系统能够连续精确测量并显示探测区域的最高温度值,基于以预防为主的科学的智能化消防理念,在火灾尚未发生前即时进行精确的温度预报,进一步提高了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可靠性,使用户的消防联动系统具有充分的时间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火灾的发生。由于火灾事故大部分是因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而现有的火灾探测器仅能对已经发生的火灾进行探测、报警,难解燃眉之急。明火源于隐患,防范胜于救灾。 1.1工作原理 测温电缆与普通热电偶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热接点不固定,始终与线缆上的最高温度点相对应,当FTLD和CTTC线缆上任何一点(T1)的温度高于其它部分的温度时,该处的热电偶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R)降低 ,导致出现“临时”热电偶接头,其作用与常规单接点热电偶接头相同,当线缆上另外一点(T2)的温度高于(T1)点时,该处的热电偶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会变的低于T1点的电阻,导致出现新的“临时”热电偶接头。(见工作原理图) 1.2技术参数 外层护套:双层PTFE(有效避免因探测范围内的环境恶劣而引起的误报,如粉尘和油脂以及水份等介质的浸入) 测量元件:隔离K型热电偶 工作温度:FTLD(-40℃——200℃)、CTTC(-40℃——899℃) 输出信号:与线缆最高温度点实际温度相对应的直流毫伏信号 线缆结构:双绞线、金属管、外层护套、NTC绝缘、EMI屏蔽(有效抑制各种干扰、避免漏报误报) 绝缘保护:使用注入特殊材料的玻璃纤维 最小长度:FTLD15m、CTTC 3m 外径尺寸:FTLD3.5mm、 CTTC93mm-187mm(体积小,可以安装在传统探 头无法铺设到的恶劣环境中) 1.3系统特点:稳定可靠/防湿防潮/本质安全型/无需外加电源/完全无误报/环境温度自动补偿/异常温度预报/ROC异常温度报警/报警温度点不受寒冷气温影响/系统设备简单/适合危险区域/用户可自行设定报警点/无需现场标定/大面积使用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 三.测温电缆FTLD、CTTC在电缆夹层中的应用 “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电缆夹层是发电厂、变电站电缆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则不堪设想。在诸多的电厂火灾案例中, 由于输电电缆老化、过载而导致的发热、过热以至延燃而引起的恶性火 灾事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因此,电缆夹层是发电厂、变电站着重进行火灾预防的重点部位之一。由此,我们本着以预防为主的消防理念, 依据测温电缆精确无比的特性,结合当前日渐成熟的消防意识和现场实际施工经验,提出以下的防火设计: 测温电缆FTLD和CTTC作为线型连续寻热式热电偶,它的概念是指探测器本身具有连续探测并预告和显示被测区域发热值、过热状况的能力。通过精确测量温度上升的幅度和速率,采用智能化的火灾测算法科学的处理探测器提供的早期火灾信号。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柔韧性好、施工方便,尤其适用于受现场环境限制或现场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如:辐射、粉尘、潮湿、气流、静电、电磁场、电瞬变、等) 将测温电缆FTLD、CTTC用导热胶或束线带以正旋波方式横向固定铺设在电缆夹层、隧道、竖井、桥架中,以每15m——500m作为一个防区段或报警单元。为了节约国家和企业有限的资金,尽可能的避免没有必要的浪费,根据测温电缆K型热电偶的特性,我们采用K型热电偶专用 的价廉物美的温度补偿导线与测温电缆的任意一端对接,然后连接到温 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系统中,以尽善尽美的实现“防”“消”结合。 测温电缆还可以应用到多种领域中:如,通信机房、计算机房、电视台、电缆通道、控制机房(柜)、发电厂、变电站等重要区域的温度测 量与监控。货仓、粮库、冷库、商场、食品厂、制药厂、酒厂、饮料厂 等大面积大范围的温度测量与监控。地铁、隧道、铁路、机场、船舱等 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度测量与监控。油罐、气罐、煤仓、军工厂,弹药库,危险品仓库等危险区域的温度的监控。 深圳电利通科技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 518057 联系人:贾怀宇 手机:13609623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