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光电传感器问题UZJ252

楼主(2003-11-21):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UZJ252/262/261 光电开关现在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A:
请告知你的用途,我可以推荐 13355335023 zhang-lixin@163.com

楼主:
这是客户需要的型号。因为上面的型号是老型号现在已经不生产了。有替代它的型号也可以。相关参数对方也说不清楚,需要找老型号的参数才可能知道什么能代替它,现在的问题是我找不到老型号的相关资料。

网友B:
没有接触过,应该是国产的吧 用OMRON的替代

网友C:
了解一下检测距离,输出方式,是反射式,还是对射式。 即可提供替代型号,我处专业生产接近光电开关,价格优惠。请与我联系

网友D:
OMRON的不错.东西又全又好.

网友E(2006-03-05):
那位大哥能发一份光纤传感器的资料啊我做工程要谢了我的邮箱是
yexiwei-1@163.com

网友F:
松下传感器现在用sunx替换了,你这型号是sunx PM系列。大量供应松下PLC,SUNX传感器。021-64457891, 13601715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