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1-21):
经常在传完程序后,PCC的状态不是在RUN状态,而是在SERV状态,须多次断电,才可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什么PLC?可在软件里将PLC切换至RUN状态的,也可以用CPU上的开关。

网友B:
请查看LOG BOOK,那里有故障记录,可以分析出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