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食品工业铂热电阻护管材料是否一定要用316不锈钢

楼主(2003-11-21):
请教何为316不锈钢

网友A:
不一定啊!!可以用钛的. 316不锈钢材质是耐弱酸弱碱的. 钛可以耐强酸强碱. 电话:0512-57502026 吕先生

网友B:
将不锈钢按照特定的合金标号体系形成一系列的称谓:316,316l,804,等等。 在整个不锈钢家族中,按综合耐腐蚀能力,316处于居中偏下的位置。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必用钛的,太奢侈。极为苛刻的工况才用钛合金。

网友C:
食品工业当中的不锈钢材料均要求316L,其实主要不是因为腐蚀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不锈钢304中含有微量的金属元素铬Cr,而金属元素铬Cr是不能够与食品级的原料相接触的,所以当选用不锈钢材料时需要选用符合食品行业卫生标准(3A)的316L不锈钢的。 (是否是铬Cr,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304含有的某种微量金属元素不符合食品卫生等级这种说法倒是正确的,这也是我听雀巢公司的一位老高工说的,但是304:0Cr18Ni9和316L:00Cr17Ni14Mo2我看来看去好像Cr都不含嘛,那位知道的话解释一下?)

网友B:
楼上的兄弟: 其实都含,差别是一个量级,0Cr----00Cr 食品工业当中的不锈钢材料均要求316L------这话待考待究,不锈钢本身种类繁多------很多问题待定。

网友D(2005-10-23):
304不耐酸碱,食品行业中经常用酸碱清洗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