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使用触摸屏

楼主(2003-11-21):
我想使用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PLC通讯,但希望不使用S7-300的编程电缆而直接与之通讯,并且通讯距离达到50米以上,请问哪种触摸屏能满足我的这种要求?

网友A:
PRO-FACE能用MPI方式直接和S7-300/400通讯

楼主:
请问PRO-FACE的MPI方式用的是怎样的通讯线(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B:
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C:
PRO-FACE的MPI方式的通讯线完全可以自己做。

楼主:
请问除了PRO-FACE的触摸屏外,还有其他品牌的屏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现在富士触摸屏也可以实现直接通讯,不需要适配器。

网友D:
用西门子的触摸屏,走PROFIBUS-DP或MPI

网友E:
HITECH触摸屏可与西门子S7-300直连,不需适配器。通讯线可自己做!

网友F:
可以使用台湾EasyVIEW触摸屏试试,价格好。如需要可与我联系

网友G:
PROFIBUS-DP是最好的方式,但是不知道你的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或者可以通过MPI的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H:
新手上路:请问各位师傅,什么是MPI方式?也是一种工业现场总线吗?需组态吗?如采用DP,应该对DP进行软硬件组态,对吗?如何在主站上对其组态呢?

网友I:
西门子大把TP、OP都不要转换的

网友J:
请问: hong8029,HITECH人机界面PWS-3260,在SW=ON,而且自检全部通过,可是不能进入SYSTEM MENU?Why??? 但是只要把一只手放到HMI屏幕上,接可以进去???我实在搞不明白。 还有:我准备用HITECH PWS-3260与S7-300相连,我下面的电缆正确吗? 14->3 15->8 7->5 但是我从资料上看到另一种接线方法14->3 15->8 少接一根线。那中正确? 通讯参数设置如下对吗???? P.L.C.部份如下: a.通信方式:MPI CABLE RS232 b.站號(STATION No).:02 c.通信速度:19200bps d.资料格式:8-bit, ODD, 1 -bit

网友K(2008-04-30):
用西门子的触摸屏,走PROFIBUS-DP

网友K:
可以使用台湾EasyVIEW触摸屏

网友L(2008-06-12):
用西门子的屏,买根MPI就可以了,你需要什么样的控制在屏上组态一下,设一下变量和PLC中的地址就能连上了,我现在就用的是这个。

很方便的。

网友M:
MPI是RS485的嘛,好多的HMI都支持300的PLC的,可以直接与之连接的阿

网友N:
EasyVIEW触摸屏手册下载 http://j.99081.com/gongkong/showdown.asp?id=12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可以使用台湾EasyVIEW触摸屏

这种屏好像需要编程电缆才能走mpi协议吧

网友P:
有没有人S7-300与三菱的屏通讯的,

网友Q:
如果通讯距离要超过50M的话,最好不要用MPI,建议使用西门子的触摸屏与S7300通讯比较方便。

网友R:
基本上触摸屏都支持300连接

网友S:
用PROFIBUS-DP,几公里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