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KC温控表?

楼主(2003-11-21):
RKC温控表的输出继电器触点总是粘住.它带动KS-200可控硅加热.请教解决方法. 我的mail:cjgu@163.com

网友A(2001-05-19):
继电器触点总是粘住!!!!不能改掉吗?比如无触点继电器。我的mail:hxd-lp@sohu.com

网友B(2001-07-26):
加热电流大了,加一级中间继电器扩展触点容量

网友C(2003-11-13):
楼上的第二位朋友建议是对的,但理由却有点出入。 应该解释为KS-200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大了。 另外还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去驱动可控硅,那样会更可靠。 我的E-mail:shuaigong@yalin.com.cn / shcz722@sohu.com

网友D:
RKC涨价了!!!

网友E(2005-07-11):
最好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干嘛要加中间继电器呀,去掉可控硅直接用RKC触发控制固态继电器去加热呀.

网友G:
继电器触点间加消火花阻容保护电路。 wengyingyue@sina.com

网友H:
我的RKC在降价,以前买了四个一直没用,CD501的,模拟输入输出都有,每个600,觉得跳楼价 打电话联系我13928428342

网友I(2005-11-15):
我要RKC(REX-P300)的操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