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 实现远程测控

楼主(2003-11-21):
我想从控制中心通过modem及公共电话网,对远程具有RS232接口的设备进行控制,问远程端是否必须接计算机?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觉得远程端不一定要接上PC。因为既然是远程测控,肯定中心的PC会对远端的数据有统计的,远端的RS232接口设备只是对数据的一个传输作用。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应该需要注意的呢,说的具体一些要不好回答!呵呵,以上纯属自己观点不代表正确的答案!

网友B:
正如樓上所說的,遠程耑不一定要接PC,現在的通訊傳輸終耑(含TCP/IP)是可以直接接入RS232串口,上電即可撥號上網。你隻要在控製中心接收遠程傳囬的數據就好暸。

楼主:
用modem通过拨号方式遥控具有rs232接口设备时,远程端设备如果电源打开,modem之间握手就失败,如果先关掉设备电源,或者拔掉232线再拨号,握手就能成功,此后的通信正常。这是何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C:
你们采用的MODEM是什么MODEM啊!请讲详细点!

楼主:
联想射雕标准型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