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eurotherm590在卷取中的应用

楼主(2003-11-21):
我用过590的直流,是在铜加工行业中,而且用的不好。   系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收卷、矫直、放料。取矫直的速度作为收卷和放料的基准速度,当然这里肯定会取一定的比例。   首先是让收卷的速度环饱合,这样就通过力矩来控制。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发现随着卷径的变大,线速度会有所下降,操作人员就不得不通过增加给定张力来使线速度上升。如果不这样放料速度就会显得过快;因为放料的速度是由矫直速度给出的,而为了避免管子被划伤,矫直轮并没有完全地靠紧管子,所以实际的线速度并不代表实际的矫直速度。而在升速时又会出现收卷偏慢的现象,这时就得增加张力给定;这些都是通过观察放料速度而得出的结论。 大部分的参数都是参照590的中文说明书设置,感觉少了动态补偿和锥度的环节。请指点。

网友A:
你好:你在哪儿? 直流控制器我大都用在机床、印刷、制钢设备上。

楼主:
我在江苏,我们这里主要用在铜管卷绕和铝箔卷绕中,能把你做过的详细地谈谈吗?你用的什么控制器?我也可以把我的590的系统配置发给你,请你指正。

网友B:
你好!590我也用过几台,关于您说的收放卷直流调速系统只要再配上我公司的ZH-T21张力型同步控制器就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了。我把产品说明书发到你的信箱,请收阅。如有问题,可进一步联络0535-6719766转8675刘军胜

网友A:
eurotherm590 和英国CT的直流控制器。

网友C:
Re:东东喽:《谈谈eurotherm590在卷取中的应用》 曾用Euro590做过类适似于你的项目,不知解决否? 在上海 ,我的mial:cjgu@163.com

网友D:
TO楼主:增加直径推算功能就好了!

楼主:
最近几天我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更关心如何用间接张力控制的方法来实现。cjgu,能否将你做过的项目配置发给我看看,或者我们就在这里探讨。 另外我上面说到了“实际的线速度并不代表实际的矫直速度”,所以直径计算也纯粹是蒙人的。

网友E:
速度限副,力矩限制

网友D:
你不调怎么知道是蒙人?590开环卷取完全可以实现,没有直径推算又何来锥度给定变化!

楼主:
我只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直径计算是蒙人的,并没有说590的直径计算是蒙人的。如果在我们的系统中实际的线速度和矫直测速反馈的线速度一致的话,那通过线速度/转速得出的直径就是正常值了,我也就用不着烦恼了。 文远所说的速度限副,力矩限制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在安川变频器的说明书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方法,很想知道在590中能否这样来做呢?请指点。

网友F:
你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准速度,你的放卷用的是什么电机,采用什么控制,速度还是张力,你的矫直电机的速度好象和其他的两只电机的速度没有联系因为你的轮子是打滑的。

网友G:
线速度V应该由矫直速度n决定,线速度的反馈可由类似于偏导辊之类的机构检测(外带码盘或测速机),有了V和n(放料或收卷的),就可计算各自的D;给定的张力/D即是各自的力矩限幅值。

网友E:
to东东喽:590完全可以象安川变频器一样速度限副,力矩限制.但安川变频器的功能好像比590的功能多.

楼主:
to 长风万里: 下一个这样的设备我们正准备采用类似你说的这个方法,这样的话则可以实际的线速度作为基准来控制,来实现中心卷取的功能;也可以把实际的线速度作为放料速度的给定,这样不管卷取是张力控制还是速度控制,放料都能跟得上,我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to crazy: 设计的时候是以矫直速度作为基准,但是轮子打滑,也就没有了基准。“你的放卷用的是什么电机”,我说的是放料,不是放卷,只是一个矫直速度的跟随,因为铜管在放料盘中是层叠堆放的,不存在卷径变化。所以是速度控制。 我想知道在目前这种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能否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控制上的不足呢?

楼主:
to 文远 安川变频器内部有一个速度限制回路模块,内部框图并没有画出来,原理是这样的:力矩指令大于0、速度极限大于0的场合,当电机速度大于速度极限时,速度限制回路减去力矩指令作为输出,防止了电机速度的上升。 我想知道在590中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或者用其它的功能来弥补我现在的不足。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H:
可改为变频调速加张力控制器控制就可以了。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网友A:
胜利油田彩虹科技有限公司是胜利油田的多种经营企业,依托油田大市场,年营业额500万以上,公司采取灵活的高薪政策,招聘自动化事业部经理,要求熟悉四大类自控仪表,DCS,PLC,变频器等,年薪3-5万元,加年底效益奖金。欢迎准备在工控和变频器领域干一番事业的有志之士联系我们:05433478946 13326288109

网友I:
我在江苏,冷轧生产厂,590与620配合,ABB电机,使用很好!求中文资料手册!NJSHENXIAN@163.COM.

网友D:
to东东喽:加个PLC根据实际情况做补偿

网友J:
F=c*磁通*I/D

网友K:
您好:能向您求援590的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L: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M:
北京四通公司有590中文资料,我买过!

网友A:
其实现在艾默生TD3300张力控制变频器倒是思路挺好的,有卷径计算和张力开闭环控制。

网友A:
您好! 我想设计一条铝箔彩涂线。设备主要有:开卷机,夹送辊,张力辊,卷取机。传动用交流电机,变频器驱动。请问用TD3300变频器可以达到张力和速度控制吗。

网友N(2005-01-28):
我是做冷轧机的,广东。590的卷径模块怎么用才是正确的?现在感觉卷径计算不准确。每个道次结束,反方向轧制时卷径总要先增大到100%再开始减小,所以到结束时卷径并不是到最小卷径,而是比最小卷径大。

网友O:
我公司——上海精翔实业有限公司,专业代理丹佛斯变频器,欧陆直流调速器,RKC温控表以及自动化成套项目,我公司一直致力于冶金,电工,造纸,包装,印刷,橡塑等行业的电气成套项目的制造,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如有需要请来电021-52896125-8007,谭先生。

网友P:
讨论因该进行下去,严禁打广告! TO: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其实590的开环张力控制系统还是很稳定的,卷径计算通过细调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你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参考速度,就是实际线速度,如果不肯加张力仪做速度张力系统的话,加线速度测量辊是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也占同你的改造方案,不过,590能跟随的信号是0~10V的信号,你要是加测速发电机的话,还需要自己做变送电路,可以试着买一个能接收编码器脉冲又带变送输出的二次仪表可能方便点!

网友Q:
楼上冷风说的很对。 如果590控制效果不好,那不是驱动方面的问题,而是系统方案的问题,换用再好的变频器也解决不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获得稳定的线速度。可以安装一个定速轮来测量,如果生产的线速度比较高的话,用简单的接近开关就可以。 另外不知道你的放料的部分排列是否整齐有规律。如果非常整齐的话,那么放料可以采用类似于预驱动的方式来控制,由他来决定整个系统的速度。

网友R:
我用590做过几条开环张力控制系统的生产线还是很稳定的,可能是各位大虾没有调好,我们可以探讨.0595-22499948

网友S:
冷风说得很对,我公司同类系统就是这样的。加测速发电机---做变送电路----0~10V的信号。来测定实际线速度,用这个量输入590的直径计算(线速度424),本身的速度反馈输入直径计算(卷筒速度437),在根据轴径设置合适的(最小直径425)。经过这个模块单元计算就可以了。已经运行3年了,很可靠。590用了几台,590P也调试十几台。有文本的中文资料,所以研究多一点,希望能为大家抛砖引玉。

网友T:
590在卷料中还被广泛应用的!

楼主(2005-04-19):
我认为可以用测速编码器的信号作为实际线速度的反馈,在590中就需要加一块光码板,卷取本身的速度反馈可以取测速发电机的信号,但是我不知道锥度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U:
不好意思,插播个广告。 我公司为欧陆直流调速器专业代理商,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凡购买我公司欧陆直流调速器产品,客户可获赠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一本或中文光盘一张,以方便客户使用。 欧陆直流调速器中文使用手册及中文光盘为单卖品,客户可咨询购买。请见谅! 公司同时承接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维修业务。 欢迎垂询!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V(2005-06-06):
东东你好: 我在广东,我们这里主要用在铝管卷绕 中,配的是欧陆590+,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加上负载电枢电压、速度马上为0了,不报警、也不跳闸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请跟我讲讲行吗

楼主:
是不是转矩限幅设得太小了?

网友W:
我在广东,我们这里主要用在铝管卷绕 中,配的是欧陆590+,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加上负载电枢电压、速度马上为0了,不报警、也不跳闸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请跟我讲讲行吗 电枢电流什么情况???如果电流到限幅,检查电机

网友:
qghmz: 你好 情况是这样,励磁电流不稳定,时大时小,然后变为0,电枢电压、电流变为0,电机转速为0,最后欧陆报警,三相失败,

网友W:
我感觉像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根据报警信息查故障原因

网友X(2005-09-21):
怎样使用欧路的点动进和点动退,怎样修改设定参数

网友Y:
如果用摩擦式收卷,就是收卷辊是被动的,只要主动辊速度不变,收卷辊的线速度就是恒定的,就不会出现直径变化的问题了!在造纸行业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就做过多套!

网友Z(2007-05-30):
钢带怎么可能用摩擦式收卷,需要一定的张力,工艺的需要.而且张力是几百 N.M * 减速箱35:1,造纸是造纸,那个是不一样的.造纸用的最需要的就是负荷分配,其他同步是简单的.

网友Z:
我用安川G7+PLC做过浆纱机的卷绕,效果很好,但是是有张力杆的
我现在面临钢带冷轧,收\放卷控制,电机功率大.需要卷径计算,椎度计算,张力开环控制(无张力检测),而且要稳定.我知道直流控制590是可以实现的,且效果非常好.我想用交流电机+安川G7B4****+PLC实现.拿步定主意,大家帮帮忙
QQ:15629816 0579-82381622

网友AA:
汇川MD33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可实现开环、闭环转矩控制,闭环速度控制,可以比较简洁的实现收放卷的恒张力控制,还有预驱动、锥度控制等功能。应该说是收放卷控制系统方案中最简洁的一种。0755-2961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