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CAN总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11-21):
我做CAN总线的时候用的是SAJ1000通信控制器。我想请问一下,当SJA1000有的发送缓冲区内有信息等待发送,而此时总线上又有数据且符合验收滤波器要求,那总线上的数据是如何被接收的或者是不是会丢失!谢谢!!

网友A:
不会丢失。当然是先接收,然后等待仲裁获得总线控制权后发送帧数据。由硬件自动完成。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不会丢失。当然是先接收数据,然后等待仲裁获得总线控制权后发送数据帧。完全由硬件来完成。

网友B:
请问: 可不可以不用can的控制器、收发器和驱动器,而直接通过can协议把单片机和总线相联

网友A:
CAN控制器,比如SJA1000要比普通8051复杂许多。

网友C:
我用SJA1000的BASIC模式,数据发送出去后自己又接受到自己发送的数据(本机ACR1=00x02,发送数据的ID1=0x01),不知为何有自发自收现象,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