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信号油压力表

楼主(2003-11-21):
你好,需电信号油压力表,测试轴承压力。   要求:1.压力范围:200~1600KG    2.可现场观测并将电信号输入计算机    3.设定最底及最高油压报警。   如有满足以上条件的产品,请联系。

网友A:
我处有进口数显压力表,带RS232接口,量程0-350个大气压,精度+/-0.05F.S.,但无最低最高报警。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我单位制造有精密压力测量仪,RS485输出,精度最底0.07%FS,量程最高可达4000公斤,上下限报警点任意设置,资料我发你邮箱了

网友C:
SMAR产品 LD290:压力变送器 量程0-1.25Pa到0-25MPa 精度:校准量程的?.2% 与液体接触的部分采用的材质是316不锈钢或哈氏合金 液晶显示 本地调整:可用磁笔现场进行零点、量程和阻尼的调整 自诊断功能 防水,防爆/本安 LD290系列产品是smar传统产品中一种经济型表压变送器。它成本低、设计精巧,安装简便,无需支架。LD290系列变送器采用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电子技术,因此,尽管它仅输出4~20 mA模拟信号,它可与smar其它系列变送器的电容式传感器互操作,并能自动消除温度 变化对传感器精度的影响。LD290系列产品全部采用smar的电容传感器技术。该系列产品还可配备液晶显示(LCD),便于本地操作。 FIREWYM@163.COM

网友C:
可使用我厂生产的的YTNXC150-160Mpa耐震磁助电接点压力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种产品有上限、下限报警装置,结构简单,使用维护方便,我的电话025-7794480 13337812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