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50HZ时,变频器输出电流用霍尔元件检测与用钳形电流表检测显示值有什麽不同

楼主(2003-11-21):
一台SANKEN变频器带一电机,在50赫兹时,显示值为0.5-0.6A,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电流值分别为0.65-0.66A,0.74-0.75A,0.72-0.73A。两种不同方法测量的数值有何关系?变频器有两只霍尔元件,通过什麽算法得出的显示数值?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钳形电流表测量值有所出入,只作参考!但三相电流应平衡!

楼主:
上记数据算不算平衡?

网友A:
不是很平衡,电机震动吗?

楼主:
电机用脚踩住,不是很震动。可以接一假负载测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