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G系列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

楼主(2003-11-21):
WHG系列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 我公司采用日本三垦公司最新一代IPF系列变频调速器、 并配以恒压供水控制基板IWS,开发生产出“WHG系列变频恒压供水设备”。该设备无需附加多余的控制器件(如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PID调节器及其它的专用控制器等),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该系统可根据管网瞬间压力变化, 自动调节某台水泵的转速和多台水泵的投入和退出,使管网主干管出口端保持在恒定的设定压力值,并满足用户的用水要求, 使整个系统始终保持高效节能的最佳状态。 该设备可取代传统的水塔、高位水箱或气压罐等供水方式,节能效果显著, 是国家重点推广的节能新技术产品。 一、主要性能和特点 1、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恒压变量、生活供水/消防供水双恒压等控制方式,多种启、停控制方式。 2、节电率30%--50%(配以节能运转模式,还可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 3、变频器可对电机进行软启软停,减少设备损耗,延长电机寿命。 4、管网压力恒定,,压力误差≤±1%,无冲击。 5、功能齐全,运行可靠,操作维护简便。 6、具有手动、自动操作功能。 7、智能化控制,可任意修改参数指令(如压力设定值、控制顺序、 控制电机数量、压力上下限、PID值、加减速时间等)。 8、设备具有完善的电气安全保护功能,对过流、过压、 欠压、过载、断水等故障均能自动保护,特别是输入缺相、输出缺相保护功能,彻底解决了电机缺相运行烧毁电机的问题,提高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9、可根据用户的需要,选择各种附加功能,如电机定时切换、 添加附属小泵,自动定时开机、关机等。 二、工作原理 在设备运行中,由于用水量的变化,使供水压力发生变化,通过压力传感器将压力变化信号传送给运行控制器,经控制器电脑与设定压力比较判断后, 调整变速泵转速或水泵运行台数,调整供水流量使供水压力重新回到设定的压力值,满足用水要求。 若用水量很小时,经控制器电脑分析确认后自动停止主供水系统运行,启动夜间值班小泵,以维持管网压力和少量用水,当用水量达到值班小泵不能维持设定的压力时,主供水系统自动启动,值班小泵停止运行,从而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并获得了明显的节电效果。 三、适用范围 1、城镇居民生活区供水可供50~10000户单楼或楼群。 2、高层建筑、饭店宾馆及各类其它建筑的室内供水。 3、各类自来水厂的加压系统。 4、农村居民自来水泵站。 5、各类锅炉给水系统。 6、消防供水系统。 7、自备井供水系统。 四、 产品及选型介绍 1 、单泵恒压变量供水控制系统—WHG-□□□-(空) (1)该系统是为各企事业单位自备井设计制造的供水系统, 可利用原有旧泵进行改造,对原有供水管网不做任何改动,工程量小,见效快,节约资金。 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 系统从安装在总管出口处的远传压力表采集管网压力, 依据该反馈信号作出判断,并对水泵进行变频调速,调节水泵的出水量,满足用户的用水需求,并达到节能目的。 (2)该系统还可以做成一用一备的控制方式; 如当第一台泵出现故障时手动转换到另外一台泵工作,或做成第一台水泵工作一段时间后,系统自动切换到另外一台泵工作的定时切换方式。 (3)此系统具有自动控制回路、手动控制旁路及各相应的运行指示状态,并且具备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如缺相报警、过载报警、变频器故障报警等功能。 (4)对于控制深井泵或潜水泵的单泵恒压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因潜水泵泵的额定电流比同功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输出转矩也比较高,因此在选用时应选比水泵额定功率大一级的控制系统。 2 、多泵恒压供水固定方式控制系统—WHG-□□□-P 该系统由两台以上主泵(及一台附属小泵)组成,其中一台变频运行, 其余工频运行。 系统组成如图2所示。 该系统可根据压力变化,一台固定的水泵变速运行, 其余水泵以工频方式自动投入,实现水压恒定。系统具有自动与手动双控制回路。 系统功能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如下: (1) 启动方式(先启先停、后启先停); (2) 液位控制,可依据蓄水池的水位高低情况控制系统的启停状态; (3) 辅助小泵功能,在夜间用水量较小时,关掉变频泵,通过辅助小泵维持管网一定压力,可使节能效果更显著。 3、多泵恒压供水循环软启动方式控制系统--WHG-□□□-X 该系统为一台变频器依次控制每台水泵实现软启动及转速的调节,实现恒压。 该系统控制原理不同于前两种系统之处为,变量泵达到水泵额定转速后,如水压在所设定的判断时间内还不能满足设定恒压值时,系统自动将当前变量泵状态切换为工频状态,并指示下一台泵为变量泵,运行过程同前。 除启动方式只可为先启先停外,固定方式系统的选择功能同样适用于该系统。 4 、消防加压变频调速供水控制系统—— WXG- □□□ 消防供水控制系统除具备可接受远程火灾信号远程操作和远程报警功能外,规格同 WHG 系列,可按 WHG 系列样本选型。 五、选型建议 目前我公司生产的WHG系列恒压供水控 制设备,固定和循环两种方式控制精度和节能效果均相同,切换过程中对管网压力的扰动同样很小。不同点为:固定方式设备投资少, 运行维护简单,故障点少,但工频泵切换时对泵的机械磨损较大,各泵的使用寿命不均;而循环方式则可减少泵切换时的机械磨损, 使各泵的使用寿命均匀,不足之处是设备投资相对较高,因该方式泵切换时可能出现电流冲击,日久容易造成接触器接触点粘连现象, 所以对接触器质量要求较高,如选择不当,有可能会损伤变频器。 我们建议,对于控制功率较小的系统两种方式均可选用,而控制功率较大的系统以固定方式为好。 六、型号规格说明 以 WHG-37M3-PF 为例说明如下: WHG---设备型号(微机控制恒压供水设备) 37---控制水泵电机额定功率(KW) M---工频泵普通方式启动(C---Y-三降压启动方式,J---自耦降压启动方式) 3---控制主水泵数量(1-7) P---固定工作方式(X---循环工方式,空---一台变频) F---有辅助小泵(空--无辅助小泵) 七、设备节能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当电源电压一定时,电机消耗的功率与其转速 的立方成正比,即 N1 / N2 =( n1 / n2)^3 其中 N1 和 N2 是电机消耗的功率, n1 和 n2 是相应于 N1 和 N2 的转速。当水泵的扬程一定时,其出水量与转速成正比,即: Q1 / Q2 = n1 / n2 其中, Q1 和 Q2 表示相应于 n1 和 n2 的水泵的出水量。因此在维持水泵压力恒定的条件下,通过调整水泵机组的转速从而调整水泵的出水量,就可以大大节约电机所消耗的功率而达到节能的目的。据统计大多数水泵实际平均供水量只是额定值的 70% ~ 80% ,当供水量分别为额定值的 100% 、 90% 、 80% 、 70% 时,水泵的转速和功率与额定值之比将如下表所示: Q / Q0 n / n0 N / N0 100% 100% 100% 90% 90% 72.9% 80% 80% 51.2% 70% 70% 34.3% 一般的说,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方式用于生活供水,节电效率很高,可达 50% ,用于工业供水则在 30% ~ 40% 之间。对于郊区或农村用水量变化大的用户,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方式 更加优越。 目前,变频调速供水设备因其节约空间、供水质量高、高效节能、全自动化、工作稳定可靠、工作方式灵活、使用简单方便,已取代水塔、高位水箱、气压罐等传统供水方式而成为生活、消防供水的首选设备,使我国的供水设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石家庄紫藤惠尔科技有限公司从1995开始从事变频调速供水设备的研制开发和生产,并承接供水工程的设计、设备成套、管道、水池、泵房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工程,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质量稳定可靠,工程施工经验丰富;紫藤公司诚信经营,信誉卓著,是广大用户信赖的合作伙伴。紫藤公司愿以优良的产品、合理的价格、优质的服务继续与新老用户合作,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选用产品请查阅紫藤公司网站:www.ziteng.net,从WHG系列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控制柜设备表中选择。 石家庄紫藤惠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北大街19号 公司网址: www.ziteng.net Email:zt@ziteng.net 电话:0311-7886098/7882098 邮政编码:0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