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微型伺服直流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3-11-21):
各位大侠好,我是新手,正在做控制系统,现需要微型伺服直流电机,因系统要求电机的体积特小,直径和长度均小于10mm,到现在未找到合适的。大侠们请指点。

网友A(2007-10-24):
要直径那么小的电机啊!瑞士MAXON有直径为6mm和8mm的电机,但是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和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