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

楼主(2003-11-21):
大师们,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用B&R的电机做一个推动的动作,要求当它遇到一个较小的阻力时,会自动停下,请问如何实现,这个阻力最小可到多少? 谢谢

网友A:
我想你的确切意识是ACOPOS+B&R MOTOR, 你可以设定限制力矩.以前有个客户用来拧锣钉.理论上范围为额定力矩*(0% ~ 200),同时在极限值之内, 请设置ACP10PAR_LIM_T1_POS_O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