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最高速?发

楼主(2003-11-21):
我有一条生产线,各变频器可分别停,受同一加速电压控制。但现在停止某一台时再开时,其频率马上达最高速,不知是何原因?现请教各们大侠!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何系统

网友B:
1。“但现在停止某一台时再开时,其频率马上达最高速” 这时量一下你的变频器上模拟量输入是否达到了最高。 2。如果达到了最高,应该是你的控制系统有点问题,或者是“停止某一台时再开时”这个时间有干扰。 要知道,模拟量采用电压信号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如果你没什么防范措施的话。 如果是在广东省的话,给我电话(020-87321973。潘),我去给你看看。 你出交通费用就好了。 如果替你能解决问题, 请我喝顿酒吧。

楼主:
我在中山。此时模拟量达十伏,降速到0或停止再启又正常。

网友B:
干扰问题。 把你的模拟量线路换成屏蔽线,最好把弱电线路和强电线路分开排布。两者不要距离很近的平行排布。 试完后告诉我你的结果。

网友C:
你那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口有问题了

楼主:
线路也分开,且也用了屏蔽线。

楼主:
这问题拖了好久!现还没解决!请多帮忙!

网友B:
给我你的电话, 我下周可以到中山帮你看看。

网友D:
信号输入端旁路一电容加以滤波

楼主:
TO:atv11 谢谢atv11 to:作坊 什么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