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DCS500 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03-11-21):
请问,用ABB DCS500,可以让电机按如下方式工作吗?如何设置? (1) 直流传动被主动机械驱动,作为负载使用。 (2) 当主机械动不运行的时候,直流传动可以进行转速设定而不工作。 (3) 当主动机械运行的时候,由直流传动控制机组的转速。 现在遇到的困惑是如何设置TORQ_REF_HANDLING、以及进行转速转矩给定,让直流传动工作在上述操作模式。 直流传动相当于一个功率吸收设备,如果按照正常的转速控制模式(TORQ_REF_Handling=1),在转速给定后,直流传动会以电动的方式运行,这是我们不希望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编程做两个给定信号, 可以咨询以下戴爱明 电话:010-89311364

楼主(2004-03-10):
DCS500 应用问题的继续请教 1 应用环境: 直流电机M2 为DCS502控制,作为负载电机,M1为一变频电机,作为主动电机,希望对M1 进行测试,测试时,M2不能工作在电动状态、即不能主动发力,当M1运行到一定转速、比如>100rpm后,机组的转速由M2控制,并且控制在预先的速度给定值上。 如此应用环境,DCS502应该做什么样的设置呢? 2 我查了一下DCS500 的手册,发现通过设置转矩给定选择(2406), 有可能实现上述应用;但很多说明不能理解,比如: “当速度给定小于实际速度”、“当外部转矩给定小于速度调节器输出”,这些叙述中,物理量是带符号比较、绝对值比较、还是同符号的情况下比较才有意义?速度给定为-200rpm, 实际速度为100rpm的比较结果是什么样子? 速度给定为-200rpm, 实际速度为-500rpm的比较结果是什么样子? 3 手册啃了几遍,感觉能够控制的无非是速度给定、转矩给定和转矩给定选择2406这几个量。如果希望M2一直工作在发电状态下,转矩给定是否应该始终给-10V,让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大能力向电网馈电? 选择2406=Mode 3,是否能够实现所期望的应用?如果选择Mode 3,则M1起动和低速阶段, 如果不能,应该如何实现? 请熟悉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的重新描述 (1) 应用环境: 直流电机M2 为DCS502控制,作为负载电机,M1为一变频电机,作为主动电机,希望对M1 进行测试,测试时,M2不能工作在电动状态、即不能主动发力,当M1运行到一定转速、比如>100rpm后,机组的转速由M2控制,并且控制在预先的速度给定上。 (2) 可否直接通过参数设置实现? DCS500的手册啃了几遍,感觉能够控制的无非是速度给定、转矩给定、转矩给定选择2406和转矩限幅这几个量。如果希望M2一直工作在正向运行、发电状态下,转矩给定是否可以放开,而通过给以正向速度给定、设置转矩限幅让其始终工作在发电状态,转矩限幅Max 为0,Min为负的最大。 此外,参数2406的 Mode 3,是否和此种应用情景对应? (3) 如果上述方法不合适,用继电器逻辑可否这样实现: 传动合闸,M1启动,开始时转速较低,如果此时传动可以提供转速反馈,但只有当转速反馈值大于转速设定值之后,负责机组控制的PLC才向传动发出运行指令(902=1),进行机组转速的闭环控制。 (4) 一些概念问题 查了一下DCS500 的手册,发现通过设置转矩给定选择(2406), 有可能实现上述应用;但很多说明不能理解,比如: “当速度给定小于实际速度”、“当外部转矩给定小于速度调节器输出”,这些叙述中,物理量是带符号比较还是 绝对值比较?速度给定为-200rpm, 实际速度为100rpm的比较结果是大于还是小于? 速度给定为-200rpm, 实际速度为-500rpm的比较结果是大于还是小于? 恳请熟悉的朋友能够在百忙之中解答本人的问题,谢谢。

楼主:
再问,不好意思。

网友B:
dcs500的编程是非常灵活的。2406参数的作用是根据电流的要求来限制转速,而你工艺的要求是根据速度来限制速度,因此不能直接使用2406。 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用功能块比较实际转速是否大于100rpm,如果大于,则使用2406=速度环,反之2406=转矩环。这些逻辑dcs500都能实现,不用使用外部逻辑。 我weidong2000@163.com

网友B:
对不起,我说错了。用2406可以实现. 可以这么设定:速度给定为-100rpm,力矩环给定为5A(假设)。2406=转矩环和力矩环较大者。 这些物理量是带符号的。假设正常速度是负值。电流为正值。 当速度超过-100rpm时,如-200rpm,速度环输出为大于力矩环,转成速度控制,反之是力矩控制,但力矩不能设得过大。 假设正常速度是正值,那么电流为负值,设速度给定为100RPM,力矩给定-5A。2406=MIN ;当速度超过100RPM时,速度环输出小于力矩环,用速度控制,反之用力矩控制。 力矩给定的绝对值设得不能太小,我认为可以设为0A。

网友B:
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email weidong2000@163.com,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East老兄,谢谢您的帮助。 按您所说:2406=转矩环和力矩环较大者,应该设置成几呢? 我上文提及的 “如果希望M2一直工作在正向运行、发电状态下,转矩给定是否可以放开,而通过给以正向速度给定、设置转矩限幅让其始终工作在发电状态,转矩限幅Max 为0,Min为负的最大” 可否实现期望的工艺?

网友B:
2406=3选择max者 ; 2406=4选择min者;2406=1选择速度环;2406=2选择力矩环;2406=5选择和;这在dcs500的软件描述里都有。 转矩给定的绝对值不能太大,否则M2会带动M1运转,而不是M1带动M2了。 速度给定为正,那么转矩给定为负,工艺完全能够实现。

楼主:
软件描述中是这样说的哦: 2406=3 选择外部转矩给定或速度调节器输出的最小值限制转矩给定, 怎么会是选择max呢? 是不是我们看的版本不一样? 您看这样是否可以? 外部转矩给定为正的最大,加正的速度给定,并且设置12303/12304为负,开始时刻,由于M1不运转,速度调节器输出为正,小于转矩给定,转矩限幅为负,最终转矩调节器的输出为负,此时M2 不能运行. 当M1运行到一定速度以后, 速度调节器输出为负,可以起到控制机组转速的目的. 这样理解是否合理? 请east 大哥指教.

网友B:
很抱歉,2406=3是MIN ,2406=4是MAX.在DCS500的参数选择中,直接选MIN或MAX等选项就可以了,不是输入数字的。 从101组开始是DCS500的信号组,是不可修改的。只能修改1到40组。 2406=MAX,设定转矩给定后,就限制了最大转矩。 你用速度为正,转矩为负,2406=MIN,就限制了负方向的最大转矩。同时限制了正向的最大速度。 这种工艺和高炉的料面探测大同小异。实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3183709405。

楼主:
east大哥,谢谢您的指教! 在2406=3模式下,如果转矩不设定,按您所说,是否负方向的最大转矩就是0? 如果MAX 和 MIN不能修改,那他们的用途是什么呢? 谢谢您。

网友B:
转矩给定是需要设定的,因为你要用到转矩环。 你的工艺中,转速为正的,不超过100rpm,电流为负的,绝对值不超过给定转矩,就是说,转速<100rpm,电流<-2A(假设),2406=MIN,转速<100时,转速环输出为正,工作在转矩环。转速〉100时,速度环输出为负,工作在速度环,这时的制动电流<-2A,绝对值〉2A。 MAX和MIN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入选择值,如果设定2406=MAX,那么,电流调节器的输入就是速调的输出和转矩环输出值中较大的一个。

网友B:
为了防止发生反转的现象,应该把电流的最大值限制为0,在M1没有运转之前,M2不能投入运转,即切除DCS的RUN指令,如参数902。将转矩给定值绝对值限制小一点,这样即使M1没有运转,M2工作在转矩环,但是由于M2的电流较小,也不会使负载发生运转。

楼主:
east 老兄:我越来越明白了. 现有一个问题:我用PLC 只有一个模拟输出口可以给传动设备,您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是否可以在传动设备里边用DCS500的-10V信号电阻分压,给转矩输入口? 谢谢大哥.

楼主:
east大哥,能否提供一个学习ABB 直流传动产品使用的机会? 比如你们去现场调试,我跟着? 呵呵,我还是能够帮些忙的。

网友B:
我给你回信了,看一下邮箱吧。这里就不重复了。祝你好运!

网友C(2004-04-29):
现有一个问题:我用PLC 只有一个模拟输出口可以给传动设备,您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是否可以在传动设备里边用DCS500的-10V信号电阻分压,给转矩输入口? 请E-mail给我(122peng@163.com),谢谢!

网友D:
是不是汽车测试台,保捷供的货?

楼主(2004-06-15):
East兄,很久没有看这个帖子了,邮件已经收到! 项目进展顺利:)

网友E(2009-07-02):
我没看明白,能发给我吗

网友E:
我的那台就是用于汽车变速箱试验台,不知为什么,设置+30NM,但一直加载下去,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