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PCI-9114HG多道连续采集问题

楼主(2003-11-21):
我的困惑: 本人购得ADLINK一块PCI-9114HG采集板(16-bit resolution;32 S.E. or 16 D.I.)。 现要在Win98下用VC++ 6.0调用PCIS-DASK 4.0作32 S.E.采集程序. 要求0至31通道连续采集,每道的采样频率均为0.5ms,即2000Hz,每道的采样长度均为 16K samples. 请问该如何实现(不许用AI_ContScanChannelsToFile)? 采集回来的数据要放在自定义的缓冲区中. 以下是稍有修改的用PCIS-DASK Code Creator生成的代码,怎样在此基础上做出我要的程序? 请列位热心家Garylin,Yoyo1101,李侃,张斌,国安及其他大侠做答. // P9114AsyncCAI.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dask.h" // PCI_9114HG : Continuous AI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is generated according to your device setup. You can copy and insert it into your program to operate your device. ********************************************************/ //constants definition #define CardNumber 0 #define ADChanCount 32 #define LastADChan (ADChanCount-1) #define ScanCount 512 #define SampleRate 64000.0000 //Scan Rate(Hz): 64000.0000/32 = 2K //variables definition I16 cardID = -1; I16 err=0; BOOLEAN fstop = 0; BOOLEAN HalfReady = 0; U32 AccessCnt = 0; U32 MemSize = 0; U32 InBuf[ADChanCount*ScanCount]; //AI data buffer F64 vaiData[ADChanCount*ScanCoun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fp; int i,j; char szStr[1024]; char szTmp[100]; fp = fopen("D:\\P9114HGAsyncContAI.TXT","w+t"); if(fp==NULL) { printf("not found file.\n"); exit(1); } cardID = Register_Card(PCI_9114HG, CardNumber); if (cardID<0)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Register_Card(). CarID=%d .\n",cardID); exit(1); } err = AI_InitialMemoryAllocated(cardID,&MemSize);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InitialMemoryAllocated().\n"); exit(1); } if (MemSize*1024 < ScanCount*ADChanCount*sizeof(U32) ) { //available memory size for analog input in the device driver //is smaller than the data size specified!! //ToDo : do something here printf("Error: no enough memory.\n"); exit(1); } err = AI_AsyncDblBufferMode(cardID, 1);//enable double-buffer mode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AsyncDblBufferMode().\n"); exit(1); } err=AI_9114_Config(cardID, TRIG_INT_PACER);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9114_Config().\n"); exit(1); } err=AI_ContScanChannels (cardID, LastADChan, AD_B_10_V, (U16 *)((U32 *)InBuf),ScanCount*ADChanCount, SampleRate, ASYNCH_OP);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ContScanChannels(). errcode = %d.\n",err); exit(1); } do {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 (cardID, &HalfReady, &fstop); } while (!HalfReady); //half buffer data is ready for read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 (cardID, (U16 *)((U32 *)InBuf) ); } while (!kbhit()); err = AI_AsyncClear(cardID, &AccessCnt);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AsyncClear() failure!\n"); } printf("Now begin write the acquired data to file\n"); err = AI_ContVScale(cardID,AD_B_10_V,InBuf,vaiData, ScanCount*ADChanCount);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printf("Error: AI_ContVScale() failure!\n"); } fprintf(fp,"data of Ch#%02d---->Ch#%02d as follows.\n\0",0,LastADChan); for(i=0;i<ScanCount;i++) { sprintf(szStr,"%lf ",vaiData[ADChanCount*i+0]); for(j=1;j<ADChanCount;j++) { sprintf(szTmp,"%lf ",vaiData[ADChanCount*i+j]); strcat(szStr,szTmp);

网友A:
如果ScanCount的值设为512,那莫32通道总的数据量为512×32(通道)×4(一个A/D采样点为32位,4个字节)=64KB, 所以若ScanCount的值大于512,则你的数据量超过了用NuDAQ PCI Configuration Utility为AI-Buffer分配了64KBytes的空间,导致了你所看到的错误,将AI-Buffer的空间分配大一些,看看效果。

楼主:
谢谢! 要我怎么说你呢? 你实在是太好了! 我将AI-Buffer扩大至256KBytes后,问题解决了. 我在本论坛发表了新的问题--PCI-9114HG多道连续采集问题(续)-- 烦你再解答好吗? 我在为AI-Buffer分配空间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为AI-Buffer分配256KBytes时, AO,DI,DO也同样被各自分配给256KBytes的空间, 怎么回事,难道他们是共享同一空间?我将来并不用AO,DI,DO功能, 不想白白浪费这么大的空间,内存有限呀! 怎样最小化AO,DI,DO的内存开销呢,比如只让它们占用缺省的 64K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