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420变频器请教西门子变频器A0503 0010 F0004 F0052的故障

楼主(2003-11-21):
一上电就出现这几个故障代码的 轮流跳动,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3-10-17):
CPU板清洗干净看看,

网友B:
你的马达是星三角的哪种,我出现过那种问题,

网友C:
我公司是上海西门子总代理特约维修点,13917158676朱先生

网友D:
是欠压故障,一般为高压检测电阻烧断,上星期我碰到三台西门子420变频器的故障为欠压故障,经查为24C02坏,后用同型号机考贝过来就好了,不明白打0769-2377160.

楼主: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也是 轮流出现这几个故障代码并且复位后出现f0004和欠压轮流跳这又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D:
24C02坏

网友E:
PBJ说得对,24C02坏,处理办法也正确

网友F:
y4511,您好!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6SE7027-2ED61,显示F026。我把它全部拆开清洗干净,重装之后还是显示F026。可能是驱动主板有问题。 我查了说明书,说是在L2相存在UCE关机,UCE关机指的是什么呢? 说明书还说 SAFE OFF开关是否打开。SAFE OFF开关在哪里?怎样打开呢? 我看过您的帖子,您说很简单的问题,设计上的bug,可以搞定。 请您赐教。 我给你发过电邮,发不进了,说是满了。 致 礼!

网友E(2003-11-17):
看看IGBT的输出脚是否断了?(仔细看)

网友E:
UCE关机指IGBT的CE结上电压过高,即存在过电流,(通过检测UCE的电压来检测IGBT的状态。)

网友F:
谢谢Y4511! IGBT的输出脚很粗的,我仔细看了没有断。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E:
只有查驱动电路了,安全开关在x9的5-6。

网友F:
Y4511您好! “安全开关在x9的5-6”是指触发板x9端口的5-6端吗,没有看见有开关呀,请教怎样操作。 您可以给个电话号码吗。 谢谢!

网友E:
SAFE OFF (X9/5-6)针对订货号( No. ...-11, ...-21,...-31,...- 61 ),并不是每台机器都有。 X9在机器的上面,有一排接线端子,与24V,主接触器控制在一起。

网友A:
x9的5-6没有开关,是条短接线。说明书上说此开关仅对于具有订货号NO. ...-1, ...-21, ...-31, ...-61的机型才起作用,你查其电路看看,非以上机型都是悬空的(电路板上看得出)。 F026故障在确定为驱动板的问题后,查其驱动电路及检测电路不难解决。 可电0769-2176572 唐生

网友F:
我的是西门子6SE7023-8ED61、6SE7026-0ED61、6SE7027-2ED61三台机器,末尾的61是您说的...-1,...-21,...-31,...-61吗? 谢谢二位!

网友A:
6SE7023-8ED61为15KW、6SE7026-0ED61为30KW、6SE7027-2ED61为37KW,此三台机的x9/5-6不起作用。

网友F:
南方通信:你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F:
请问西门子的驱动厚膜电路有MOSFET电路吗?

网友G(2005-11-27):
我有一个420的5.5KW也是报这两个故障,谁有这个型号的程序,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SHIWENXUN@126.COM谢谢!

网友H:
好像西门子70变频器出现F026的故障叫多哈!我手头曾经有一个换了一下充电电容,然后在烘箱里面把板子烘烤一下后居然好了,从3月份用到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G:
我有一个420的5.5KW也是报这两个故障,谁有这个型号的程序,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或者给我烧一个.SHIWENXUN@126.COM谢谢!

网友I:
很小的问题,设计上的缺陷!通病!来电05106259006

网友I:
很小的问题,设计上的缺陷!来电讨论05106259006

网友J:
今天看了看有个回贴,说:[看看IGBT的输出脚是否断了?(仔细看)]
有点搞笑,IGBT的脚除了被炸断,估计怎么也断不了,就是叫你把它弄断,你也得费点时间,,哈哈哈啊哈哈哈,,老兄的回贴太理论了,基本没有用.....建议设为搞笑贴

网友K:
西门子430变频器底板和主板的程序我都有备份的.020-35858291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L: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驱动板上的24C02坏了,是不是有了这个程序就能修好谁有备份发一个给我我的E-mail: 是ellva2008@hotmail.com

网友M: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不接负载的时候会报一个电机过温的故障呢
F0011就是一个过负载故障呀
大哥求求你们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N(2007-03-05):
24c02 怎么拷贝 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O:
    电脑加编程器

网友P(2007-07-13):
我的一台420变频器故障也是欠压,我估计是24C02数据丢失,哪位行家手头有请发给我.yc1083@126.com

网友Q:
西门子原装拆机配件,解决维修成本高的问题.查询http://www.bpqpj.cn.alibaba.com/

网友R(2008-11-06):
我用的是西门子420变频器,PLC是西门子S7-300的,我在上位机给定10HZ频率,但显示的是15-18HZ频率,听说要加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具体怎么解决?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S:
同意上面的意见

网友T(2009-02-11):
我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2.2KW/380V 送电显示“————”可是过一会就没显示了,能不能帮忙告诉一下,QQ:870963508

网友J:
主板坏的可能很大,西门子技术13056660695

网友U(2009-07-24):
我有一台MM420-2.2KW变频器24C02坏,谁有程序发我一个呗,TZ-LZL@163.COM,谢谢了!

网友V(2009-09-07):
24C02 24C32 SIEMENS 变频器 芯片程序我有,来电QQ 815901107

网友W:
我有一台420   3KW的变频器本来好好的,我在拆下主板整理下排线在装上,上电程序就没有了谁有这个程序啊劳驾发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我的邮箱weichen523@163.com

网友X:
兄弟,你这个是程序坏了,重新写了就好了

网友Y:
变频器维修QQ群:87346689 欢迎加入此群 !共同讨论变频器维修技术!!

网友Z(2010-10-05):
我有一台6SE7023-4EC61-Z的变频器,上电即报F026,是驱动电路故障,还是电流检测方面的故障呢?QQ:1052818532

网友AA: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AB(2010-11-15):
我感觉应该是系统中的温度监测数据掉失

网友AC:
24C02坏,处理办法也正确

西门子440变频器底板和主板的程序我都有备份

网友AD:
我有430.440的程序。谁有420的可以兑换。LIGUOQIANGDIANZI@126.COM

网友AE(2011-08-02):
哪位大哥能给小弟发份24C02的程序数据,非常感谢!邮箱:xiao.junlei@163.com

网友AE:
补充:是420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