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与PLC的DM数据库相连?

楼主(2003-11-21):
我现在正在用VB对PLC的DM数据库的插入,修改,删除等操作,其中碰到一些问题,请各位高手解决一下。 1,用VB的什么控件与PLC通讯? 2,用VB可以直接对PLC进行变成吗? 3,PLC的DM数据库的表是不是都是固定的结构? 4,有没有VB与DM操作的部分代码,在这感激万分!

网友A:
1 .mscomm1. 2.可以進行變更(包含讀.寫,若是PLC廠商提供OCX當然更方便). 註: 西門子我不知道喲,通訊格式我不清楚. 3. 一般是固定結構,讀取區與使用者區,與系統區域.D,C,T,CIO,LR,.....則因廠牌不同而有若干區分. 4. 啥廠牌PLC? 商安 JUM

网友B:
1、控件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 --VB6.0自带的。 2、有些PLC的编程软件提供了接口函数就可以(目前,我只看到PL7-Pro有,不过只能上载和下传等),我没猜错,你是指OMRON的PLC,(它有几个编程软件,不知新软件有没有,估计日本人做的也不会有)。如果你想我VB生成的文件来传送到PLC,我想这个文件的格式厂家不可能提供给你的。 3、各个PLC的区域的范围有鞋不同。 4、这个代码,我只有书面的,光盘丢了,现在我不用VB,所以没整理过,不过你如果有商业的应用价值,我可以提供一个专用的控件。

网友A:
TO 小熊猫 : 歐姆龍CX-P 3.2安裝時即內掛了一些OCX供您使用,若您有趣,OMRON有出一套OCX(大陸叫控件??),我有,但不小喲. 商安 JUM

网友B:
补充一点 有些厂家的PLC提供DDE、OPC等等的服务程序,这样你就不用做通讯了,不过这个软件是要花钱的,呵呵!

网友A:
OMRON DDE OPC都有... 商安 JUM

网友B:
TO 利昌機電 OCX--大陆是叫控件 CX-P 3.2安装时有吗??还是另外安装的,这个没用过。呵呵!

网友A:
OCX其實在3.0版中即已大量出現,在VB的物件中可以看到,以及引用. OMRON其實都已經將OCX開放出來了,比如由單純的連線到由VB程序與PLC自動連線,攫取通訊,甚至到交握以及CREATE I/O TABLE...PLC監控都來了.也已經支援DevertNET,也支援區域內部網路的OCX了. 當然;DDE OPC是一定支援的. 這些OCX在安裝CX-P時會安裝的CX-Server,它會將常用的ocx裝進去,若是需要更進一步的ocx,必須由另一套軟體來安裝. 有興趣嗎?呵呵^^ 商安 JUM

网友C:
1、在VC中,有三种与下位机通迅的方式。 但在VB中,我知道有两种,1、MISCON控件 2、读写FILE。 在实际的工作中,第一种方式多见。但前提是要读懂与PLC通迅的协议。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对PLC编程也是可以实现的。PLC所要进行的逻辑输出可以在上位机的程序中通过逻辑运算进行控制。

网友D:
楼上的高手:采用VB编程通过串行口和单片机交换数据,并在屏幕上显示状态并打印,该方案是否可行?编程难度如何

网友E(2005-10-17):
看一下通讯手册

网友F(2006-04-18):
OMRON 的PLC安装完 CX-ONE 后就有OCX控件,在VB中直接引用就可以了。在控件属性直接设置选择PLC等相关相关参数后就可以马测试通信了。OK了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G(2006-06-16):
针对OMRON全系列PLC的VB通讯原代码,读写DM区、IR区、HR区等,以及找回丢失的密码(原代码)。TEL:13636962573

网友H:
to:利昌機電
我有这些控件,但不知道它们的用法,咨询OMRON,说这些控件的用法他们也不知道,不知你知道吗?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
有时间做兼职的朋友请进 要求会 VB 或VC 有PLC串口通讯经验 能完成台达\三菱PLC.西门子\通讯能力不 地域不限 请联系:QQ:460006240

网友J:
建议使用opc,万一工程改了PLC型号,可以改动最小

网友K(2006-08-01):
自已学一个就行了啊.不过要看它的通讯说明才行,有一定难定哦!
 加我的工控软件开发群啊!
  工控之家欢迎您的加入 QQ群号:22619817

网友L:
有一个专门的控件HMITalk 集成了数百种工业自动化设备的驱动和规约,可以非常方便地与各种 PLC,RTU等设备联接.大家可以下载测试一下.下载地址:http://ocxvcl.ys168.com.建议大家没事时,去网上多闲逛一下,会发现很多新东西的.

网友M(2007-05-06):
请参考Omron FINS-Command 协议

网友N(2008-04-27):
我也不知道用OCX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O(2008-06-01):
楼主使用的是欧姆龙PLC吧,我已经通过VB访问DM积存器,应用在了项目中,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P(2008-07-15):
哪位大侠有具体的vb代码就好了,希望能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