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 AI模块的27648数字问题

楼主(2003-11-21):
请问各位大佬,虽然我知道西门子S7-300PLC的模拟量转换的标称范围是-27648到+27648,也知道如何使用。不过有一点让小弟有点迷茫的是,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的,为什么要选用27648呢?AD转换精度才12位。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有必要吗?

网友B:
zf_zhong:请教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正做一个项目,模拟量很多。看到你说模拟量要转换,为什么要转换呢?你是指要转换成工程量吗?还是说所有的模拟量模块来的值(PIWxx)都要转换才能用,若是这样请告诉我如何转换?谢谢!

楼主:
你可以用调用系统功能块啊,用fc105就可以了,设置一下单双极性。

网友B:
zf_zhong: 是告诉我吗?我不懂如何调用FC105,输入一个模入还要调用系统功能,S7这么复杂吗?

网友C:
zf_zhong: 你好,我刚接触西门子s7-300模拟量,请教你个问题,我现在要将4-20毫安电流信号(对应压力0-15mpa)转换成开关量信号,应该怎么完成?(比如说大于9.8mp输出),麻烦你!我的信箱:fxlzwdj@163.com

楼主:
S7-300的AI模块每个通道转换到数字量的时候,如果是单极性信号对应的数字量是0到27648,双极性对应的是-27648到27648。4-20毫安信号是单极性,所以对应的是0-27648。(硬件通道要根据你的变送器,模块的信号选择开关要跳好,D或者C,SIMATIC HARDWRE里面相应的通道也应该设置好),在OB,FC,FB中就可以调用系统功能FC105了,做好量程范围的设置和单双极性设置)运行程序就可以了,这里的量程范围就是你的对应的0-15,单极性输入0。OK!

网友D:
用比较功能 fc105在标准库里 仔细找然后按f1看帮助

网友B:
不调用FC105是否也可以转换成工程量,比如用个乘法?

楼主:
当然可以了,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个功能块啊,很简单的,用FC105还有缺陷就是超过量程范围,就只能显示极值了

网友E:
各位仁兄: 我需要学习德国西门子plc,不知在那儿可以找到资料,或者提供些帮助。我的邮箱:fanmb.student@sina.com;我的qq:252885443 谢谢!!

网友B:
也是别人告诉我的:http://www.ad.siemen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