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如何快速的制动?

楼主(2003-11-22):
一台用ABB ACS401-3。0KW的变频器拖动动平衡机,实际上 在3600RPM左右工作。平衡量只要2秒就可测出来,但上升,制动时间要30秒左右,严重浪费时间。 ABB ACS401-3。0KW的变频器是不是没有内部制动电阻,但说明书说有自由惯性停车和积分减速停车,如果设了直流注入时间则可直流注入制动和积分时间后直流抱闸。那位大侠能说下什么是:直流抱闸和Premaginet?我调了这些参数没感到有效果。 我想如果能将时间能如机床主轴一样响应几秒就完成,从4000转到定位4秒就行,则平衡机效率可提高2-3倍。 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吧。速度响应可以在1Hz,三肯的高性能Invert的无PG矢量变频可以吧,谁说说。

网友A(2003-10-04):
你干脆外加制动电阻不就得了吗?

楼主:
变频器只有Uc+和Uc-端子,它的使用说明书中也没有制动电阻的型号和选用设计,以及相关参数。

网友A:
您应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应外加制动斩波器(制动电阻)。您若没有制动斩波器的说明书,可向ABB公司索取。

网友B(2003-11-21):
可加外置制动斩波器配套制动电阻实现,变频器上虽有u+,u-,但不能直接加制动电阻。

楼主:
那就是:制动时的模块控制由外置制动斩波器检测电压控制。 UC+,UC-表示了直流电压。加制动后,一般停止时间能到几秒?

网友C:
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是加拿大IPC(Innovative Power Canada)的中国公司,专业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1.产品介绍:   ● 公司所有产品均按国际标准生产:满足严格的使用条件   ● 专业化批量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一致   ● 油田专用回馈单元:为磕头机变频调速,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节能多达40%   ● 电梯专用回馈制动单元:可以取代电阻制动,节能20%以上,环保、无噪声、是高档电梯首选产品   ● 通用制动单元:低成本、高可靠、保护齐全、适合于所有400V系列变频器      2.产品价格:   电阻制动 IPC-DR-1EX 7.5~30KW 720元/台 电梯专用/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1S 30~55KW 1100元/台 通用    电阻制动 IPC-DR-3S 75~132KW 2400元/台 通用    回馈制动 IPC-PF-1S 11~55KW 5970元/台 抽油机专用    回馈制动 IPC-PF-LF 7.5~22KW 3100元/台 电梯专用      3.联系方式:   TEL:0755-8341-6746 8341-6757   FAX:0755-8341-6757   地址:深圳市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03栋西区4楼 PC:518040

网友D(2004-05-28):
各位: 有谁清楚电机抱闸为何选用直流线圈而不用交流线圈?请指教!

网友E:
看看转动惯量是多少? 上升也要30s,要快的话,看看电机功率小不?

网友F:
ACS-BRK-CL 制动斩波器 + 任意品牌制动电阻 ACS-BRK-B 制动单元(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