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S7-300自由口与ABB变频器通过MODBUS RTU 方式通讯

楼主(2003-11-22):
请教哪位专家做成过S7-300用自由口编程方式与ABB变频器通过MODBUS RTU 方式通讯,用CP341或CPU300C PTP口都可,多谢!EMAIL:shuilongtou@citiz.net

网友A:
我做过,不过挺麻烦的,最好还是不用,速度比较慢,最高支持9.6k

网友B:
用dp更省力可靠,要不就用带modbus主站的plc。

网友C(2004-08-11):
楼上的说得有理,应该是S7200有自由通讯口,300有吗?

网友A(2006-02-19):
300 需加cp340或cp341

网友D(2006-07-07):
编程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E:
ABB变频器支持PROFIBUS啊,问北京ABB的可以要到300的例程序.

网友F:
我也是认为用VC编程来做比较简单。

网友G:
莫迪康的PLC  MODBUS RTU 方式通讯方式是什么啊???/请大家多多指示

网友A:
modbus通讯的一种格式,分RTU和ASCII两种格式

网友D:
一般s7300和abb不做modbus。ascii的3964更好做一些

楼主:
ascii的3964更好做一些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H:
您好!请参考!谢谢!
专业生产HY系列RTU/PLC产品厂家[/b]
北京环益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姐:010-89188180 / 64758924 / 64758914 / 64758904
【2006年热点推荐】
1.【环境】污染源、水质监测,水情,水源井,自来水厂,泵站提升,中水站,污水处理厂,楼宇[制冷机组,空调,新风,给排水...
2.【能源】抽油机监控,煤气层监控,热网监控,锅炉控制,气候补偿...
3.【电力】负荷控制[大用户抄表],公变低压配电柜[公变抄表],电能量终端[变电站抄表],路灯监控终端等等

网友I(2010-03-01):
我现在用CPU313C-2PTP 与ABB变频器通讯,请教哪位专家做成过S7-300用自由口编程方式与ABB变频器通过MODBUS RTU 方式通讯,谢谢!zhenghaiming84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