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青山竹子及各位同仁有关基波电压问题

楼主(2003-11-22):
首先非常感谢青山竹子先生百忙之中回答了我的问题! 上次提问时我表述得不准确,在此再详述一遍,望方家给予解答。 我们自行研制了一套带电磁线圈(不是电机)的专用变频器,采用的是SPWM电流跟踪型控制电路,整流回路为三相不可控,用以提高功率因数;逆变侧采用西门康公司的新一代智能型IGBT,1200V/1200A;控制电路自制。频率和电流单独可调,三相电流有各自的电流环。计算整流变二次侧电压时,我们采用如下公式:U2=U0/(0.866M*1.414),U0即是在线圈饱和时变频器输出的基波电压,M为调制度。装置实际运行时没有任何问题,但对所采用的公式(见《近代交流调速》P86,冶金工业出版社)总是惴惴。哪位大虾能帮俺解惑,提供一个可信度较高的公式? 先行谢过!

楼主:
I am waiting for your answer! Thank you!

网友A:
万里长风,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忙着做控制柜,没时间上网,请你留下电话,我过两天再与你联系,谢谢

网友B:
对于交流变频 U2>=U0 即可

网友A:
I am waiting for your call

楼主:
青山竹子,你好!两天没有上网,没有及时应答,不好意思。 我们的研制基本成功,装置在现场运行半年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载波频率高,又采用电流闭环控制,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非常完美。目前我的问题是写总结论文时怎样精确地表述输出电压基波公式,我手头上所有的资料对这个问题都一致地笼统,因此想到上网找各位高人寻求帮助。 另外,在功率电容的计算、SPWM输出电压的检测等方面,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我也见过你说的这种变频器,以前是纺织机电研制的,频率最高达到500HZ,在上海纺织轴承厂你还可以见到!不知你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HZ。你想表述输出电压基波公式,我们先从基波电流开始:①计算2-6极的通用电动机和标准电动机,一般计算式相当于100%的基波电流:I=(根号3乘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乘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以电动机的额定负载功率因数)/(根号3乘以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乘以变频器的额定负载效率)②输入电压的额定不同时,作为反比例计算。③考虑变压器时,你也要考虑一下喽!有些公式里的符号我无法表达和显示!仅供参考! 在功率电容的计算、SPWM输出电压的检测,你现在还是多借鉴前面的人比较好!

网友A:
关于万里长风基波电压问题----我也见过你说的这种变频器,以前是纺织机电研制的,频率最高达到500HZ,在上海纺织轴承厂你还可以见到!不知你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HZ。你想表述输出电压基波公式,我们先从基波电流开始:①计算2-6极的通用电动机和标准电动机,一般计算式相当于100%的基波电流:I=(根号3乘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乘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以电动机的额定负载功率因数)/(根号3乘以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乘以变频器的额定负载效率)②输入电压的额定不同时,作为反比例计算。③考虑变压器时,你也要考虑一下喽!有些公式里的符号我无法表达和显示!仅供参考! 在功率电容的计算、SPWM输出电压的检测,你现在还是多借鉴前面的人比较好!

楼主:
强调一下:我们的负载是静止的电磁线圈,不是电机;我们的输出频率范围是2-20Hz.

网友C:
交流输入线电压:380V 直流电压:1.414*380 用标准正弦波PWM调制时,理论上输出线电压基波幅值: 0.866*1.414*380

楼主:
whjuli先生,你好!你提供的公式跟我上面表述的接近,只是比我的少了一个M,请问你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谢谢。

网友C:
大学电力电子教材上就有啊!很大专业会开这门课的。你可以看看西交大王兆安的那本。 M是调制度,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