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温度模块FX2N-4AD-PT

楼主(2003-11-22):
各位前辈: 你们好!我刚从学校出来,第一次接手领导分配的任务:要求用三菱的温度模块FX2N-4AD-PT通过PLC来控制外部执行元件(阀门)。我只知道“FROM”指令可以把传感器(铂热电阻)的温度模拟量通过温度模块读入到PLC,但不知道指令中温度模块的缓冲存储器(BFM)号怎么指定?另外“TO”指令又是怎么用的,一般用在哪些场合?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帮助。 以前的程序是用“FROM K0 K29 K4M100 K0”“TO K0 K1 K8 K4”“FROM K0 K5 D0 K4”来实现上述控制的,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编程序:先读入——然后写出——最后再读入?哪位前辈能否解释解释?晚辈在这里先谢过了。谢谢!

网友A:
BFM #1--#4 CH1—CH4平均采样次素数 #5--#8 CH1—CH4。0。1度C单位下的平均温度 #9--#12 CH1—CH4。0。1度C单位下的当前温度 #13--#16 CH1—CH4。0。1度F单位下的平均温度 #17--#20 CH1—CH4。0。1度F单位下的当前温度 #21--#27 保留 #28 数字范围错误 #29 错误状态 #30 K2030 #31 保留

网友A:
FROM K0 K29 K4M100 K1 意思是把地址0# FX2N-4AD-PT模块的BFM#29(错误状态)读到M100--M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