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测量物体的速度

楼主(2003-11-22):
各位高手: 现在有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能否在它运动轨迹的垂直方向上安装一个传感器,来测量他的速度。 谢谢各位! Email:zhaojiashen_ln@sohu.com

网友A(2002-09-01):
完全可以, 具体方案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制定.

网友A(2003-10-20):
各位高手: 此问题的一个实例是:在生产钢管的生产线上,想在线测量钢管长度。要求采用非接触方式。 能解决此问题者,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或者和我联系 姓名:赵家深 电话:04277549339 手机:13190332588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辽河石油勘探局欢喜岭工程技术处科技发展中心 能解决此问题者,我们付信息费!

网友B:
自己顶一下! 各位朋友,请帮帮忙! 你一般时候不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打手机!

网友B:
上面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这么解决行不通。现在只能在管子上做文章!要不非接触的检测管子的运动速度和时间,要不检测管子是否在运动,然后借助齿轮计算位移(有的时候是齿轮在动,管子不动,但运动时的管子与齿轮之间不存在滞后现象)。 如果你需要详细的问题和图片,你可以告诉我你们的信箱,我给你邮寄过去!

网友C:
赵家深:    请你把详细情况向我说明一下。主要包括测量精度的要求,使用环境条件等内容,如刚管温度等。

网友D:
赵朋友,把你的生产线的有关信息告诉大家, 比如传送方式,大家也好想出相应的方案!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如需要,请把详细情况和要求发至damonking2002@sina.com.cn

网友F:
http://www.pim.tsinghua.edu.cn/gj/photonics/cai/ch8p5.htm 这可谓当今比较先进的了

网友G:
鬼马先生: 你看这个线上测量钢管长度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在线上安装两个传感器,一个是光幕传感器,用于测量钢管两端通过光幕传感器的时间间隔;另一个就是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传送带或钢管的速度(这里假设速度是均匀不变的),由这两个传感器的测量值,就可以计算出钢管的长度,测量还都是在线和非接触的。这个方案你可以试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网友H(2003-11-22):
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用多普勒效应来求,具体你可以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I(2004-03-19):
楼上的李朋友用多谱勒效应怎么处理啊??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J(2007-06-07):
先检测传送带或转动轴的速度v(光电频率法),在钢管出口安装接近开关以便计算钢管运动时间t。长度s=vt

网友K:
现在的生产线测量一般是编码器,像飞锯等设备,其他方式好象还没达到实用化,因为钢管测量是需要精确的数据和很好的速度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