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如何写入

楼主(2003-11-22):
三菱PLC FX-2N 如何加密码

网友A(2003-10-17):
电脑编程有此功能,HD则不能。

网友B:
PLC菜单:选项/口令设置里设8位密码,0~9或A~F!   然后将程序保存并下载至PLC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电脑里的程序是如何送至PLC里面的?

网友D:
你好笨啊

网友E(2003-11-18):
PLC与电脑物理连线后将PLC的运行开关拔至STOP位置,或的电脑 编程软件里将PLC强迫中止运行,然后再将编好的程式检查无错误后 写入PLC就OK

网友F:
通过编程器,按下“OTHER”选第4项进入,按提示进行即可。

网友G(2008-10-21):
太好了,我正需要呢,谢谢,楼主了

网友H:
我发过这样的贴,专门讲述FX系列PLC密码设置的,非常详细,如有需要,请参阅我的相关帖子。

网友I:
请问FX系列的PLC能不能做到用程序来加密.怎么做?

网友J:
PLC密码操作软件下载: www.lflzd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