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软件上自己做个驱动

楼主(2003-11-22):
我用80C51和MAX232做了个东东:用来把51采集的数据传给计算机,已通,计算机上的软件用VB做 的。现在我想在组态软件上自己做个驱动采集51的数据,如何做?

网友A:
在原来的VB程序上加入 opc 接口。 如果是国内的组态软件。(大多数有OPC Server ) 找个opcdaauto.dll,加入到VB程序中当收到80c51 的数据就写入opc server .前提是组态软件应先建出opc 点. 或者把程序写成opc server,组态软件设定为opc client. 程序运行后,组态软件在开发时就可逐点列出.

网友B:
晕~没这么麻烦吧,组态软件一般都提供一个ActiveX控件,直接嵌入到你的VB程序中; 当然,大多数的组态软件都提供自己的驱动开发接口,没必要像楼上说的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