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gt10人机界面和fp0plc操作的问题(急)

楼主(2003-11-22):
大家好: 本人在操作松下gt10人机界面和fp0plc时碰到一些困难,资料很难找,如何实现用gt10人机界面几面信息来控制plc的动作,请指教!!

网友A(2003-06-06):
不如改用Pro-face的吧,我用过,确实不一样。和任何PLC配都十分方便,而且品质又好。以前听别人介绍还不太相信,自己试用了几台,发现的确名不虚传。不愧是HMI行业领袖。建议你不妨试试。而且不少其他牌子触摸屏的功能设计思路都是模仿Pro-face的,如果能把Pro-face的软件设计都掌握了,那其他触摸屏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A(2003-11-22):
DT10 可以直接对FP0的PLC进行各种操作,如各个继电器的复位,置位,向寄存器赋值等,就看你如何组合利用了。PLC里面多用MOV命令,MOV由GT10来控制是一个较好的方法,有问题可与我交流:huangyz08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