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 的编辑符号表中如何输入中文注释

楼主(2003-11-22):
在 EDIT > SYMBOL >右键 EDIT SYMBOL 中COMMENT 中输入中文是乱码,有何办法解决? 谢谢!

楼主:
不是号称中文编程环境,怎么这都做不到。若用英文2000加中文之星可以吗?哪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什么时候STEP7变成中文编程环境了,没见过.

网友B:
傻,3.2版本就是中文环境

楼主:
那我的5。2为什么还不能再有中文注视(在 EDIT SYMBOL 中的OMMENT ?你有何高见

网友C:
我的没问题啊

网友A:
潜龙在水兄,把STEP7和STEP 7 MicroWIN分清楚好不好?STEP7是作300/400程序的,STEP 7 MicroWIN是作200程序的,两个是不一样的.STEP 7 MicroWIN出到了3.2,有中文版的.而STEP7出到了5.2,但没有中文版的.

楼主:
yy730525: 告诉我你如何做的?用的什么版本?是在符号表中的COMMENT列中吗?

网友D(2005-12-08):
可以在有乱码的地方打个空格!

网友E:
各位:现在有STEP7 v5.3中文版了,装一个试试!!

网友F:
我装的是5.2.。。。我在用符号编程时。建符号表时输入中文就是正常的中文,不过和你这样做,我也是一样输入中文变乱码。。。所以就得到符号表里去输入了

网友G:
兄弟:怎么可能是乱码呢?
仔细看下就明白!正因为字符有点多显示不下才出现类似“??”的字符。
你试试把COMMENT状态条拉长。

网友H:
请问符号表,状态表,数据块,等的内容,是程序编完经编译后自动生成的吗?还是需要自己重新建立的呢?

网友G:
符号表自己建立,状态表在监控时有效。数据块自己根据需要配置,
每个FB必须有一个和它对应的DB。

网友E:
怎么可能呢?我试过,可以输入中文!

网友I:
我用5.2的符号表输入中文,有个别字会显示“?”,换成别的字就不会。

网友J:
完全可以输入中文

网友K:
在符号表中写写试一下

网友L:
这样吧,在EXCEL中按照格式写好符号表的内容,然后用符号表导入,然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