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和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11-22):
我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因为上位机的组态程序要用VB编写(甲方要求),选用的是s7200的PLC,虽然用过s7200,但用vb编写组态和plc通讯尚属第一次,故在此求助,如果有哪位大虾做过类似东西,请赐教,感谢。

网友A:
你上位机的组态程序是什么?

楼主:
上位机没有组台程序,完全靠自由可通讯来编写。

网友B:
使用自由口通讯 不过PLC和VB里都要做通讯程序

楼主:
piaoxue,你说的没有错,正是这个意思。

网友C:
226的0、1口都是485口,PC的COM口是232的,请注意!

网友D:
采用自由通讯方式,编写方式同单片机一样

楼主:
有谁写过具体的程序吗?求助

网友E:
你去西门子的 网站上有类似的例子,下位机程序参考他就可以作出来的 上位机程序用VB的 MSCOMM控件,三两句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