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指令解释

楼主(2003-11-2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欧姆龙CQM1中的指令,“FUN(49)”指令怎样理解。 特别是数据传输。

网友A:
fun(49)用来设置密码。

网友B:
怎么个设置法啊?

网友B:
我怎么不行啊! 我把这个指令放在程序的最前面! 我比较笨的了啊。

网友C:
放在最前面就对了,不可能不行的。有需要给我发EMAIL吧。

网友B:
为了保护程序,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在PLC中的程序不能完整的被传输出来?

楼主:
LD A10.10   FUM(49) #0000 #0000 #****(你的密碼) 这些数据是怎样传输的,以及怎样用 编程器打开和关闭。 望各位朋友写详细点。 谢谢!

楼主:
凡心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FUN(49)C#****是打开程序还是关闭程 序。请写详细点。

网友D:
OMRON程序加密如下:上面的朋友说的有点错误, LD AR1001 FUN(49) #0000 #0000 #**** 其中****代表你设的密码

楼主:
我知道哪 使用编程器怎样做啊。

网友E(2004-08-05):
FUN(49)C#****是打开程序还是关闭 我很想知道啊! sunrui_ye@163.com qq;16435006 谢谢。

网友F(2004-09-30):
这样的问题不用问了,大个技术支持的电话就知道了 感觉作用不大,只是不叫上传你的程序而已,

网友G(2007-08-02):
那位大狭帮帮忙,为啥用CX-PROGRAMMER2.0编的应用程序里,使用长定时器(TIML)时,向PLC输入时,提示扩展指令不能下载,输入失败.

网友H(2010-08-15):
houmian hui you tidao a

网友I(2012-10-14):
需要啊  ysz370831@163.com  谢谢

网友J(2013-01-18):
CP1E的密码也是这样 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