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300出黄箭头

楼主(2003-11-22):
我的S7300 PROFIBUS网络经ASSIGNMENT以后PC/PG图标出现一个黄箭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每台PC/PG都可以这样ASSIBNMENT。   谢谢!

网友A:
ASSIGNMENT是什么? 请告诉我

楼主:
是STEP7中网络配置里的一个按钮啊

网友A:
在哪里呀! 没发现过!

楼主:
再帮我看看。 打开一个项目,双击MPI,会出现MPI网络及配置在网上的设备。双击PG/PC图标的计算机图形部分(一定一定),会出现一个窗口,选择ASSIGNMENT 按钮 在第二个窗口中选择一个需要的INTERFACE 按右边的ASSIGN 按钮,OK 该PG/PC图标变为黄色,且有一个黄色箭头。

网友B:
黄箭头表示你采用了一种网络在PG/PC和PLC之间,并例如你采用了MPI网,箭头指向MPI网。每台PC/PG都可以这样ASSIBNMENT,如果你的ASSIGN按钮没激活,可能是你没有配置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INTHE PG/PC。你先到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找到SET PG/PC INTERFACE 文件,然后打开,选择你需要的网卡,然后安装。一切OK。 试试吧,也许是这样,

网友C:
请高手指点欧母龙CPM1A-20的解密放法!

网友D(2008-04-29):
选择你需要的网卡,然后安装。一切OK。

网友E:
都是2003年的东西了!!!!

网友F:
呵呵 年代久远哪!!!!问题太es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