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的WEB浏览方式

楼主(2003-11-23):
在组态软件中做的画面,在要用WEB浏览方式的时候,画面转换中都会出或多或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做的很多画面是没有办法转换的,IFIX如此,WINCC如此,我就不明白了,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来说,存在着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推出市场啊,花了我1万多块大洋类。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使用哪里有不当的,咨询一下相关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B:
用webaccess啊,它是采用矢量绘图。

楼主:
不是使用不当的问题,是WEB不支持的问题,我已经咨询的技术支持了,他的建议是要我把画面转换里出错的那些东西给删掉,什么建议啊,删掉了还要他的建议干吗!!!气人啊!!!

楼主:
也不是绘图的问题,他提示是说,不支持自定义函数哦,不支持复杂的动画

网友C:
DAPENG:还要MBE7.XX FOR FIX/IFIX吗?

网友D(2009-10-10):
如果你的是组态工程是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关键控制工程,那千万不可用组态自身的WEB发布功能。否则你将"得大于失"。因为这类WEB发布功能是组态开发商们的“添油加醋”和“锦上添枝”的补加功能。根本没有使用性。

网友D:
WINCC等组态软件系统,实现WEB远程浏览(不影响系统稳定)的最佳方案与途径!!
关键词:组态软件、WINCC、GPRS-DTU、远程WEB浏览、组态工程可靠性
方案一:通过西门子WINCC等组态软件自身的 WEB 发布,实现远程浏览;
1, 此方案优点;
(1) 西门子品牌等是工控界的著名品牌,技术成熟并且WINCC WEB发布没有相关的运行费用。
(2) 软件配置简单,我们自己技术人员可完成这部分软件组态。
2, 此方案缺点;
(1) 需要每个站点要连接到互联网上(现场无外网连接则无法实现),并且需要固定IP地址或做域名解析,这些需要与各用户领导协商。而一般企业主监控室一般是不允许接入互联网(外网)的。接入外网后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系统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2) 通过网页浏览现场归档数据,需读取现场WINCC等上位机数据库,增大现场上位机数据库负载。WINCC等组态系统由于WEB的服务运行,可能阻断主系统的CUP分时运行机制。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控制功能的阻断、延时、甚至死机。
(3) 可同时上网浏览数据人数有限,而且每个WINCC等组态项目项目都需要购买此授权及相关组态系统(成本加大了),而且在远端浏览器上还需加装特殊的浏览软件插件。也无法完成不同站点的数据综合统筹与统计分析等管理功能。
(4) 从技术角度分析该方案的可靠性、安全性还将无法得到保障。
方案二:通过第三方软件(KL-LIMS解析系统)、GPRS无线传输,实现远程浏览;
3, 此方案优点;
(1) 从西门子WINCC 等组态系统的动态内存区域中以“只读方式”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变量名”及相关参数 ,通过第三方解析软件,加以解析后,通过串口 — GPRS — 远程数据服务 — 远程WEB服务—远程浏览用户。
(2) 解析软件嵌入到WINCC等组态计算机中,由于《KL-LIMS解析系统》对系统的CPU与内存占用极小,且只对某串口进行操作,将不影响组态系统的正常运行。(这对关键工程的组态控制系统的稳定与可靠性影响是非常致关的重要)。
(3) 以后的项目需要扩展该“远程WEB功能”时,不需要对现有组态工作做任何改动,只要安装解析软件,并在解析软件上设置好;所要传输的我们WINCC等组态的“参数变量名称”即可。
(4) 解析软件要求配置操作简单,我们自己技术人员可完成这部分软件组态以及《解析软件》的相关参数设置。实现起来较为容易、简便。
(5) 浏览人数与环境不受限制,随时随地均可浏览。
(6) 该方案的最大优点在于远程数据传输及WEB浏览,与WINCC等组态软件系统的关联度最小。对系统的影响最低,可靠性、安全性可得到保障。
4, 此方案缺点;
(1) 由于采用GPRS远程无线传输,运行有一定的通讯费用发生;如每小时传送一包数据,每包数据1K字节,每K字节费用0.03元。则一年费用;0.03元/K×(365天/年×24小时/天×1K/小时)=263元/年 (左右)。
(2) 现场点数少的初期建设投入较高,需要建设《数据接收中心》和《WEB服务中心》。(但随着今后点数的不断扩充增加,总体投入也将大幅度降低,甚至低于《方案一》的投入)。

具体可以登陆:http://www.kelink.cn 或QQ:392819321
或登陆我们的《科菱GPRS远程WEB平台》:(尽量在上班工作时间登陆)
http://kelink-bs.meibu.com:7777
登陆名和密码都是;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