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变频器连动控制的保护问题

楼主(2003-11-23):
生产线上三台变频器连动控制,不用通讯或者其他附加卡,在保护问题上怎么实现只要一台出现问题,三台一起全部停止.把三个电机的热继电器串接在变频器的电源上可以吗?怎么接线?

网友A:
三台停运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是切断主电源,那就是要控制接触器; 如果是停止,那就是控制启动继电器。

网友A:
第一、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后部采用热继电器。多此一举。 第二、你把三台变频器的故障输出接点都串联接在三台变频器的输入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上,当然考虑到现场情况,不妨先用一个中间继电器中转。

网友B:
李惠峰终于回答对了一个问题 看来还是了解一点变频器 哈哈

楼主:
一条生产线要用三台电机拖动,用一台变频器拖三个电机或者就用单对单的控制,不管是一拖三还是单对单,只要是其中的一个电机出现问题,其他两个电机一定要一起停止,不然运行就会过载,各位大虾帮忙出出主义,谢谢!

网友C(2005-03-21):
你只把三台变频器的过载输出端同停止串在一起既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D(2005-06-25):
大哥,要不要变频器呀,很便宜的呀,像你上面这种小问题小弟很内行的,下次有空可以聊聊呀,13812882209,QQ250525414。E-MAIL:CODY704@SOHU.COM

网友E:
在故障输出点上接中继不就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愿望了。好简单的问题

网友F:
你以上所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将变频器的外部故障输出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run信号控制端或者接到其他的变频器的外部故障的输入端,用外部EF故障来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