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程问题

楼主(2003-11-23):
各位大虾,我有一问题是这样的:如何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检测转速,并用7段数码显示出来,主要是程序如何编写?谢谢各位啦!:)

楼主:
用欧姆龙的PLC

网友A:
配一码盘,在单位时间内测得脉冲数,脉冲数除以码盘分辨率即得到单位时间内的转数,这个数经编码后送数码显示,如只有一个七段数码管,分时显示个位、十位、百位。。。。

网友:
你用7段碼?不會吧﹐這么愚蠢的方法你也能想出來﹐一個7段碼要多少個OUTPUT你知道嗎?想清楚這個問題你就不會想用它了﹐建議你用一個計數器來完成這個功能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东,三下五去二就可以搞掂。用旋转编码器,大哥!

网友C:
SIEMENS STEP5,STEP7编程 1那种方式计数, 如采用光电式脉冲编码器,用计数器计算脉冲数,一个计数器不够,多采用几个,然后用BCD码输出,每一码指表示,个,十,百千 如采用绝对式编码器,就要利用不同算法,例如格雷码(我有此资料),等等,同样计数并用BCD码输出。 如是高速计数,用专用计数模板例如FM450-1模板,有专用模块计数,然后采用BCD码输出

网友D:
如果转速不是很快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光电开关和打上孔的圆盘实现,当然,如果转速太高的话就不大好了,如果只是为了显示转速而不是要直接用于控制的话,我同意上面一位仁兄的意见,用计数器。但如果要用于控制的话。建议还是用单片机吧,可靠性,性价比都很好,做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E(2008-07-31):
modicon TSX Premium 系列

网友E:
modicon TSX Premium 系列modicon TSX Premium 系列

网友F:
谁有松下FP3PLC的资料,给我提拱点我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