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PLC的扫描的时间和什么有关?

楼主(2003-11-23):
请问PLC的扫描与什么有关?如果输入为OFF,那么由它控制的输出也占用扫描时间吗?

网友A:
程序容量有关因为每步豆油时间,步数多少描时间肯定长,当然还要看编程经验,有些可以评比掉.这些我曾专门做过实验.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屏蔽掉?

网友B:
与程序步数及程序跳转有关!

楼主:
如下的程序: 1、LD X0 CJ P0 2、LD X1 OUT Y1 3、LD X2 OUT Y2 P0 4、LD X3 OUT Y3 5、 SRET 是不是在上面的程序中,当X0为ON是,程序就只扫描1、4、5,而2、3就不扫描,当X0为OFF是1至5都扫描?

网友C:
请问如何用siemens simatic PG 605手持编程器将PLC中的程序读出?谢谢!

网友:
与程序的复杂程度有关 与PLC处理器的主频有关 与I/O数量有关,尤其是模拟量影响很大 就这些了吧

网友:
与程序总步数有关

网友:
除了WOWO所說的外,在FX2N中,我們還可以通過改變PLC的掃描時間來達到我們所期望的時間值.程序為:LD M8002 ; MOV K*** D8000.但應注意盡可能不要把D8000值設得過大,以免使響應延遲時間太長.

网友:
|-||----||----||------( )----| | |--||----||----| |--||----||----| |----||-----||------||----( )---| |----||-----||---| |----||-----||---| 各位大哥﹕ 以上是一個階梯圖(只要寫過程式的人都能看懂)它們那种寫法比較簡單﹐如果搞懂了這個問題﹐對你們寫程式有很大的幫助﹐還有掃描時間最好不要超過10ms﹐否則"有可能"出錯﹐我寫FX的8K全寫完也不會超過8ms﹐感覺還挺好用。呵呵

网友D:
与程序的总步数有关 与PLC指令执行时间有关. 与程序的书写方式有关.

网友E:
与程序长短有关,不常用的程序可以写成子程序,在主程序中调用,可提高扫描运行速度。大多数PLC支持此功能。

网友F:
我同意思大家的看法。说到程序写得扫描不要超过10MS,如超过会出错,,我想是不是因为你用了,高速定时器指令·! 因为我在看书时,看到一段这样的话“扫描周期大于10MS时,TIMH指令不能执行”但这句我不知怎么理解,那个同仁能给我解释说一下吗?我的E-mail:13145210988@sina.com

网友G:
如果感觉PLC运行速度跟不上要求的话不妨换用松下的,松下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基本不用考虑运行速度问题

网友H(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I:
与PLC硬件有关的,不可改变.与程序大小可分优先级别.

网友J:
可用FX3U的PLC,每条常用指令扫描时间0.065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