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和以太网的网卡通讯是什么关系,相同吗?

楼主(2003-11-23):
请问各位大侠,如题,谢谢给予解答.

网友A:
前者点对点,后者网络联。

网友A:
孤烟7585:《串行通信和以太网的网卡通讯是什么关系,相同吗?》 本论题共有1人回复   请问各位大侠,如题,谢谢给予解答. 孤烟7585 以下是对《串行通信和以太网的网卡通讯是什么关系,相同吗?》的回复: 阿斌: 2003-11-23 12:52:00 --------------------------------------------------------------------------------   前者点对点,后者网络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