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请教斑竹

楼主(2003-11-23):
版主你好: 有一台安川616G5 ,15KW用在电梯上偶尔故障是SVE,如果是参数不对,电梯正常使用有半年,故障是现在才有的,现在一天有几次,故障显示SVE时19-20端子就断开控制回路就停止,几秒钟后又自动复位电梯又正常。 请教大家一般什么情况下故障是SVE,应该怎么处理?修改什么参数能排除故障?我把19-20端子用导线连起来有SVE故障时是什么样的后果? 请指点,在下先感谢了!

网友A:
负荷是否太重?电梯偏离位置,这故障是“零伺服异常”!也可能是PG接线松了!

楼主:
负荷肯定不重,零伺服异常?怎么理解,如何处理? 先感谢了!

网友B:
怀疑PG接触不良或线松动或PG盘有异状!请检查PG部分!

网友C:
请问 ,有关于此类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否,能否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B:
你可以到蓝光科技的网站去看一下: www.sylg.com.cn